pctolcd2002如何使用?实在搞不懂应该怎样生成正确的字库文件,和编程调用

楼主(2020-04-01):
有木有大佬给个pctolcd2002的详细点的教程啥的,实在搞不懂应该怎样生成正确的字库文件,编程的时候用的是哪个文件,是index索引文件吗,编程的时候怎样调用

网友A:
首先要设置点阵,然后设置扫描方式,再就是设置输出格式,生成后把下面的编码直接复制到程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