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通过编程设置脉冲宽度 和时间间隔

楼主(2020-04-01):
51单片机按键触发p1口电平变化然后如何 通过编程控制脉冲宽度 和时间间隔 产生脉冲信号输出?

网友A:
经典方式定时器输出PWM波

简单操作用延时函数;
按键P1=0xFF;delay(正脉宽);P1=0x00;delay(负脉宽);

网友B:
用定时器输出PWM

网友C:
第一种方法,延时程序,第2种方法,定时计数器,具体的变化可以放在数组中,如红外发射信号就是不同的波形输出

网友D:
这里有你要的案例  http://www.51hei.com/bbs/dpj-18265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