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12864使用方法,看了很多教程都不会,谁有简单一点的啊

楼主(2020-04-01):
(无正文)

网友A:
先看LCD12864的中文手册,在看教程和代码

网友B:
这里有一些例子,你多看看 http://www.51hei.com/bbs/dpj-148159-1.html

网友C:
直接看相关程序,再结合资料,这样来得快

网友D:
1.找LCD卖家要例程,
2.找卖家要驱动ic资料
3对峙驱动ic资料看指令,
4.自己做一个正方形的excel表格,对着打印数据王表格描绘,理解lcd显示方式
5.自己写打印参数
6。尝试改指令

网友E:
有无字库的LCD12864玩法不一样。

网友F:
我有这方面的资料,有串行的,有并行的,有不同控制器的

网友G:
最简单的就是那个宝上花钱买,要自己学都不容易的,乐趣所在不同取道不同,享受过程的自己学,直接结果的上那个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