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对管灵敏度

楼主(2020-04-01):
请问下用红外对管在停车场车位上检测是否有车时,红外对管的灵敏度如何调节哦,还有你们知道一般这种情况的灵敏度大概是多少吗  求大佬告知下

网友A:
用红外二极管检测停车位的占用不是一个好方法。 车辆将冷却并看起来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此方法应与其他方法结合使用以获得最佳效果。 其他方法包括电磁传感器或光电二极管。

网友B:
理论上,红外对管检测不是非常可靠,因为环境中免不了各种频率的红外线,强度还不停变化,红外激光就可以。在户外毫米波雷达,超声波都是比红外更好的的方案

网友C:
红外对管的有效距离十多米不会有问题,但环境干扰会使灵敏度大幅下降。通常用特定频率的驱动信号工作,以降低环境干扰,有效提高灵敏度。

网友D:
红外对管会出现很多误操作,是在外界光线比较暗的时候,外界光线强的时候根本就用不了,有效距离低,建议采用触发装置

网友E:
感觉红外对管灵敏度调节:如果你买的是模块,上面自带的都有电位器,可以通过电位器调节,如果你只买的灯管就需要接电位器通过调节电位器调节灵敏度。
感觉红外对管的灵敏度不是太好,而且如果你用红外对管检测有没有车的话可能会因为车的颜色不一样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建议可以试试超声波测距检测是否有车

网友F:
用地感线圈比较好 红外对射灵敏度不是很好

网友F:
现在都是用图像识别 或者地感线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