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与学校不一样的编程方式

楼主(2020-04-01):
写出此主题主要是因为本人之前被学校教的编程方式残害,所以思量很久,还是想发出此贴,共和大家一起讨论话不多少,直接进入正题。
拿一个最简单得例子,在学校我们写的最简单得51单片机的程序肯定都是点亮一个LED了,那么让LED闪烁可用用的都是亮一下LED,然后延时一下,然后在灭LED,然后再延时,循环往复,达到延时的功能。
程序如下:
void delay(uint m)        //延时程序
{
        uint i,j;
        for(i=110;i>0;i--)
                for(j=m;j>0;j--);
}
void main()
{
        while(1);
        {
                LED = 0;
                delay(500);
                LED = 1;
                delay(500);
        }
}

这里对于单个模块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旦几个模块组合在一起,时间就不对了,然后延时还会影响到其他程序的运行,所以,在主循环里。我们应当尽量去减少使用延时的情况。需要延时我们应当采用主循环计数的方式去实现,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应当设定一个基准,也就是主循环应当多久跑一次呢?有人会问:主循环的时间我们还能设定?在这里其实我们说的是,主循环在跑,但是真正我们执行的功能函数时间我们是可以设定的,话不多说先看程序:
void main()
{
        TMOD=0x01;//定时器工作在方式
        TH0=(65536-50000)/256;//初值是15536,定时50ms
        TL0=(65536-50000)%256;
        TR0=1;//开始计数
        TF0 = 0;//溢出标志清零
        while(1)//主循环
        {
                        if(TF0)//50ms到了
                        {
                                TF0 = 0;//清零
                                TH0=(65536-50000)/256;//重新赋初值
                                TL0=(65536-50000)%256;
                                V_TempData++;//计数加加
                                if(V_TempData >= 10)//500ms到了
                                {
                                        V_TempData = 0;//清零
                                        P_LEDPort ^= 1; //异或取反
                                }
                        }
        }
}

在这里,我们简单的描述了一下,将功能函数设定为50ms跑一次,那么跑十次,就是500ms了,此时再将LED的状态反转一下,就可以达到闪烁的小伙了,这里只用到了一个功能,如果增加一个功能,比如让蜂鸣器响1秒钟然后灭一秒,就只需要增加一个计数就好了,然后和上面的LED一样操作就好了,但是如果使用延时,这是不是就会麻烦很多呢?
整个工程和仿真就放在下面附件吧!
楼主初次写此类文章,不到之处请谅解!!
还请大家有意见评论处指出来讨论下!!哈哈哈

网友A:
你又聪明完了!
怎么能说是残害呢,第一个是用来入门,提高兴趣的,也是对时间精确度要求不高的非精确延时,这个在实际中几乎不会用到,只是用来讲原理,教你如何调试程序,第二个用的是定时器。第一种情况的时间要自己去找断点调试,勉强达到要求,第二个是现成的,用除法,取余等计算出结果。性质都不一样。

网友B:
从入门到工程师的转变,也是初学都经历的,谢谢分享!

网友C:
完全造成楼上的说法,学习是循序渐进的,没有延时作为铺垫,怎么会有后的定时计时?编程思路是千变万化的,一个程序完成一个功能就可以了,要移植到另外的程序,肯定还需要统调

网友D:
LZ贴出的内容,正常的高校《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课程中均会安排对应的教学课时,特别是定时器的使用,属于万年不变的期末考重点

网友E:
不可能一上来就教定时器,会晕的

网友F:
同6楼 没教定时器之前都是用死循环 如果上来就讲一大堆寄存器 当时就晕菜了

网友G:
大部分都是这样开始的吧?从简单延时到定时器中断延时,都是一步步来的。通过设置不同标志,一个定时器可以多次使用的

网友H:
对初学者来说,第一种是很好理解的,对于程序来说,不涉及跳转就很容易被理解的,所以并不是学校坑,是你已经入门了,对入门知识有一定既看法,实属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又聪明完了!
怎么能说是残害呢,第一个是用来入门,提高兴趣的,也是对时间精确度要求不高的非精确延时 ...

这里只是例举了最简单的程序!而且这里想提醒的是正在学习单片机的人,形成一个好的编程方式,而非学成之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可能一上来就教定时器,会晕的

其实我想说的是编程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初学者来说,第一种是很好理解的,对于程序来说,不涉及跳转就很容易被理解的,所以并不是学校坑,是你已 ...

是的,主题是想提醒正在学习单片机的人,注意编程方式,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造成楼上的说法,学习是循序渐进的,没有延时作为铺垫,怎么会有后的定时计时?编程思路是千变万化的, ...

是的  这里只是先举了个简单的例子,单一的点灯功能当然使用延时很方便,但是多功能集合就会乱套了不是,只是想先提醒一个要注意编程方式思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可能一上来就教定时器,会晕的

只是想提醒初学者注意一下,注重编程思想。

网友I:
有多少人在学校学单片机师傅教的是汇编的举个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多少人在学校学单片机师傅教的是汇编的举个手

汇编很高级,但是我没学过,哈哈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对初学者来说,第一种是很好理解的,对于程序来说,不涉及跳转就很容易被理解的,所以并不是学校坑,是你已 ...

你说的很对,认识是要一个过程的

网友K:
楼上好多人说的很对,从简单到复杂是对的。
另外delay并不是一无是处,很多地方还是需要,那此地方一般不需要精度的延时。
  delayms、delayus就好象2个电阻,电阻在电路中是产生热量的的、浪费电能,但电阻是电路中很重要、很基本的元件。哪怕一块没有电阻在上边,只有IC的PCB板,实际上电阻有很多个在芯片内部。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有多少人在学校学单片机师傅教的是汇编的举个手

一开始学的就是汇编 到现在还是不会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