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位选和段选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0-04-01):
我是一个新手,怎么知道自己的单片机哪个口控制位选,哪个口控制段选,比如有的是P2.6和P2.7,还是说所有51单片机都是这两个口,它们是固定的吗?

网友A:
要根据电路图来决定,没有电路图空谈

网友B:
根据电路图来,自己设计的话想用哪个口随便。

网友C:
是你自己定义的,随便你定哪个空闲的I/O口

网友D:
单片机的io口(如P0、P1、P2、…),其中任何1个口(可以理解为引脚),即可用于段选(其实是段码),也可用于位选,根据具体应用从方便电路设计和代码设计两方面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根据电路图来决定,没有电路图空谈

我的意思是用到锁存器,怎么知道单片机哪个口控制段锁,哪个口控制位锁,它们是固定的吗?比如sbit=delaP2.6
sbit=welaP2.7
那么这个单片机位锁是P2.7,段锁是P2.6

网友E:
上图P0口为段选,P2口为位选。
P0=DSY_CODE[ i];  //发送数字段码
                        P2=wei;                   //发送位码

网友F:
宏晶公司旗下有很多不同型号的单片机,不同的单片机管脚是不一样的

网友F:
不同的芯片管脚肯定是不一样的了

网友F:
建议你去查询dtasheet

网友G:
根据你的连接来确定,别的管脚也可以。

网友H:
根据原理图的不同,段选位选不同,你的段选接到哪个口哪个口就控制段选,位选接到那个口哪个口控制位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