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红外遥控器的一个按键控制多个led灯?求思路

楼主(2020-04-01):
就是按一次只有第一个灯亮,再按一次只有第二个灯亮,再按一次只有第三个灯亮,依次类推。
刚开始学单片机,不懂怎么实现,有没有大佬给个思路或者程序的框架学习一下。

网友A:
两条路:一是学单片机,由简到繁,然后功成,这个比较麻烦;二是上淘宝,直接购买成品和程序,交钱后还有免费的答疑,这个比较方便。

网友B:
给你个思路把,定义一个全局变量flag=0作为标志位。
判断按键    >     flag++
判断flag     >     等于几就亮几个灯

网友C:
不知你有没有玩过红外遥控RGB七彩灯,按一个键时能调LED的亮暗。同理也就是说你可以在红外接收头取得的键值做++或--动作,用得到的值放到switch中case1-case......就是你要亮的灯

网友D:
我在AVR区有个遥控器解码程序,可以得到遥控器键值,控制什么都方便。比如就用“0”键,键值是0X09。设置一个计数器,如果有09来,计数器就+1。判断计数器是几就几号灯亮。

网友E:
你好!
1、如果是初学,就不要玩红外了;
2、如果是课题,就另当别论了;
3、先了解一下红外编码格式,然后再写程序。

网友F:
看你要控制的灯数,决定用单片机还是hc595等扩展芯片

网友G:
可以设标志位判断按键的次序来进入不同的程序,也可以按一下往下运行一段,用while暂停等下一次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