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sg90舵机程序 sg90接信号线PA6

楼主(2020-04-01):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timer.h"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TIM3_PWM_Init(199,7199);
  TIM_SetCompare1(TIM3,195); //对应0度
        delay_ms(100);
//        TIM3_Int_Init(4999,7199);  //500ms

while(1)
        {
                TIM_SetCompare1(TIM3,175); //对应180度
        delay_ms(500);
                TIM_SetCompare1(TIM3,180); //对应135度
        delay_ms(500);
                TIM_SetCompare1(TIM3,185); //对应90度
        delay_ms(500);
                TIM_SetCompare1(TIM3,190); //对应45度
        delay_ms(500);
                TIM_SetCompare1(TIM3,195); //对应0度
  }

}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ed.h"

void TIM3_Int_Init(u16 arr,u16 ps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TIM_TimeBaseInitStrue.TIM_Period=arr;
        TIM_TimeBaseInitStrue.TIM_Prescaler=psd;
        TIM_TimeBaseInitStru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Stru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InitStrue);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中断优先级NVIC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NVIC寄存器

        TIM_Cmd(TIM3,ENABLE);

}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Update)==SET)
{
        LED1=!LED1;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Update);
}

}

void TIM3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Type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TypeStru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FullRemap_TIM3, ENABLE);

  GPIO_InitType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Type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6;
        GPIO_InitType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Type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Strue.TIM_Period=arr;
        TIM_TimeBaseInitStrue.TIM_Prescaler=psc;
        TIM_TimeBaseInitStrue.TIM_ClockDivision= 0;
        TIM_TimeBaseInitStru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InitStrue);

        TIM_OCInitTypeStrue.TIM_OCMode=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TypeStrue.TIM_OCN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TypeStrue.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TypeStrue.TIM_Pulse= 0;
        TIM_OC1Init(TIM3,&TIM_OCInitTypeStru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TIM_Cmd(TIM3,ENABLE);

}

// void SG90_Init(float angle)
// {
//  angle=(u16)(50.0*angle/9.0+249.0);
//     TIM_SetCompare1(TIM3,angl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