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水温加热问题

楼主(2020-04-01):
加热部分可以用普通的继电器么,精度正负1度,温度变化不多。可以用普通继电器的话加热棒该怎么与220市电接线

网友A:
你好!
1、继电器控制加热棒,可以
2、选用的继电器功率是加热棒的1.5倍或更大
3、继电器和单片机之间,采用光耦隔离
4、正负一度,用PID控制肯定能满足
5、加热棒其中的一根线,接入继电器常开触点

网友B:
选用继电器,就看继电器是控制哪里的信号,根据流过继电器的电流、电压进行选择。如果是继电器控制220V,就要用到交流继电器。一般对于220VAC的控制,可以使用可控硅进行控制,即在火线上串上一个可控硅,再连接加热棒。

网友C:
使用继电器是,注意继电器的最大电流(大于加热棒电流),最大电压(大于220),即可

网友D:
去网购平台上搜固态继电器,可以用单片机直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