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通过ESP8266发送DS18B20温度传感器数据到串口助手

楼主(2020-04-01):
将DS18B20连接在51单片机上之后,通过按键k4发送温度数据到上位机
程序实现的功能:
按键k1、k2:ESP8266在STA模式下连接上位机
K3:发送数据

具体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char aa[]={0,0,0,0,0};        //数组初始值
uint wd;  //温度
sbit k1=P3^5;         //定义P35口是k1
sbit k2=P3^4;
sbit k3=P3^3;
sbit k4=P3^2;
sbit led1=P1^0;         //定义P10口是led1
sbit led2=P1^1;
sbit led3=P1^2;
sbit led4=P1^3;
sbit DQ=P2^0;
u8 dat;

void Init(void);//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DS18B20(void);//DS18B20初始化
void Delay_ms(u16 n);//延时子函数
void Sent_ZF(u8 dat);//发送一个字节
void AT_Send_String(u8 *string);//发送字符串
void ESP8266_Init();//ESP8266初始化
void fasong();
void shuju();
void wendu();
void show();

void Init(void)                //串口初始化函数
{

        TMOD=0x20;        //定时器工作方式2,8位自动重载(0010 0000)
        TL1=0xfd;                //装入初值
        TH1=0xfd;
        TR1=1;        //启动定时器1
        REN=1;    //允许串行口接收数据
        SM0=0;    //工作方式1,10位异步收发
        SM1=1;
        EA=1;   //打开全局中断控制
        ES=1;     //打开串行口中断
}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_ms(u16 i)   //串口通信延时函数
{
        while(i--);
}

void delay(uint i)                //DS18B20延时函数,延时5us
{
        do
        {
                _nop_();
                _nop_();
                _nop_();
                i--;
        }
        while(i);
}

void DS()                  //温度传感器的初始化
{
        uchar x=0;
        DQ=1;                  //首先先拉高电平,为复位做准备
        delay(10);          //延迟一下
        DQ=0;                  //将电平拉低,延迟至少480us
        delay(120);          //一次为5us,此处延迟600us,足以等待存在脉冲
        DQ=1;                  //复位信号给出后,将电平拉高,等待获取存在脉冲
        delay(16);          //延迟15~60us,此处延迟90us,足以给存在脉冲时间
        x=DQ;                  //读取存在脉冲
        delay(80);          //读取存在脉冲,存在脉冲至少为60us到240us的低电平信号,这里给出400us
        DQ=1;
}

uchar Read1b()                     //读取1个字节
{
        uchar i=0;
        uchar dat=0;
        for(i=0;i<8;i++)
        {
                DQ=0;                 //数据线拉成低电平,表示读数据的开始
                delay(1);                 //读数据时,需要低电平保持至少1us
                DQ=1;                         //释放数据总线
                dat>>=1;                 //一位一位的保存读取到的数据,所以需要移位处理
                if(DQ)                         //读取数据的高电平
                dat|=0x80;                 //与操作一下,得到我们需要的数据,读取数据需要在15us内读取,这样才能保证读取的数据是正确的
                delay(11);
        }
        return(dat);
}

void Write1b(uchar dat)         //写入1个字节
{
        uchar i=0;
        for(i=0;i<8;i++)
        {
                DQ=0;
                _nop_();
                DQ=dat&0x01;
                delay(12);
                DQ=1;
                dat>>=1;
                delay(5);
        }
}

uint Get()                                 //得到温度数据
{
        uchar templ,temph,tt;
        uint t;
        DS();                                    //初始化
        Write1b(0XCC);             //因为我们是一个单片机和一个DS18B20连接,故在对ROM指令操作时,选择0xCC跳过ROM指令,不对ROM编码作出反应
        Write1b(0x44);             //RAM操作中的温度转换指令,将转换的温度存入RAM的1,2地址
        DS();                                //初始化
        Write1b(0xcc);             //同上
        Write1b(0xbe);             //从RAM中读取数据,从0地址读到9地址
        templ=Read1b();             //从DS18B20中读取温度数据中低八位
        temph=Read1b();             //从DS18B20中读取温度数据中的高八位,温度数据由16位数据组成
        t=temph;
        t<<=8;
        t=t|templ;
        tt=t*0.0625;                   /*真实温度的转换*/
        return(tt);
}

void show(uint wd)                  //将得到的温度数据放到aa[]数组里
{
        aa[0]=wd/10+'0';
        aa[1]=wd%10+'0';
}

/*******************************************************************************
* 函 数 名         : keypros
* 函数功能                   : 按键处理函数,判断按键K1是否按下
*******************************************************************************/
void keypros1()                  //按键1
{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_ms(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1==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led1=~led1;          //led状态取反
                        ESP8266_Init();        //8266初始化,设置为STA模式,连接WiFi
                }
                while(!k1);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void keypros2()                   //按键2
{
        if(k2==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_ms(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2==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led2=~led2;          //led状态取反
                     fasong();        //接入服务器
                }
                while(!k2);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void keypros3()                   //按键3
{
        if(k3==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_ms(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3==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led3=~led3;          //led状态取反
                     shuju();        //发送数据
                }
                while(!k3);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void keypros4()                   //按键4
{
        if(k4==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show(Get());
                Delay_ms(1000);   //消除抖动 一般大约10ms
                if(k4==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led4=~led4;          //led状态取反
                     wendu();        //发送温度数据
                }
                while(!k4);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Init();
        P1=0Xff;
        while(1)
        {
                keypros1();  //按键处理函数1
                keypros2();
                keypros3();
                keypros4();
        }
}

void Sent_ZF(u8 dat)  //发送一个字节
{
        ES=0;         //关闭串行口中断
        TI=0;         //关闭发送中断标志位
        SBUF=dat;
        while(!TI);
    TI=0;
    ES=1;        //打开串行口中断
}
void AT_Send_String(u8 *string)  //发送字符串
{
  while(*string!='\0')
  {
    Sent_ZF(*string);
        string++;
        Delay_ms(1000);
  }

}
void ESP8266_Init()   //ESP8266初始化
{
    AT_Send_String("AT+CWMODE=1\r\n"); //设置工作方式为STA模式
        Delay_ms(1000000);
        Delay_ms(1000000);
        AT_Send_String("AT+RST\r\n");  //重启模块
        Delay_ms(1000000);
        Delay_ms(1000000);
        AT_Send_String("AT+CIFSR\r\n"); //查看WiFi列表
        Delay_ms(1000000);
        Delay_ms(1000000);
        AT_Send_String("AT+CWJAP=\"360WiFi-0F605E\",\"123456789\"\r\n"); //连接WiFi
        Delay_ms(100000000);
        Delay_ms(100000000);

}

void fasong()
{
AT_Send_String("AT+CIPMUX=0\r\n");  //设置为单连接模式,启动模块
        Delay_ms(1000000);
        Delay_ms(1000000);
  AT_Send_String("AT+CIPSTART=\"TCP\",\"192.168.0.14\",8086\r\n"); //服务器的设置端口
          Delay_ms(1000000);
        Delay_ms(1000000);
         AT_Send_String("AT+CIPMODE=1\r\n"); //开启透传
          Delay_ms(1000000);
        Delay_ms(1000000);
   AT_Send_String("AT+CIPSEND\r\n"); //进入透传模式
          Delay_ms(1000000);
        Delay_ms(1000000);
        AT_Send_String("OK"); //发送OK,连接成功
          Delay_ms(1000000);
        Delay_ms(1000000);

}

void shuju()
{
AT_Send_String("niuwentao\r\n"); //发送字符串
          Delay_ms(1000000);
        Delay_ms(1000000);
}
void wendu()   //发送温度数据
{
    AT_Send_String("{\"temp\":");
        Delay_ms(1000);
        AT_Send_String(aa);
        Delay_ms(1000);
        AT_Send_String("}");
        Delay_ms(1000);
    AT_Send_String("\r\n");
        Delay_ms(1000);
}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控制小灯开关
{
        RI=0;        //清零
        dat= SBUF;    //收到的数据占存到SBUF中
          {
         if(dat=='o')
                                 {
                                         led4=0;
                                 }
                 if(dat=='f')
                                 {
                                    led4=1;
                                 }
}
}

网友A:
没有评论吗?

网友B:
关键是你这啥都没有啊!给个图啥的,仿真图都没有,就只有个代码,操作也没有

网友C:
这个我已经开发完成,可以到我的资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