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age写入hex问题

楼主(2020-04-01):
有个技术难点可否请教下,是这样的:
有一份别人给的.hex文件,是升级设备用的,然后我用双龙那编程器写是可以的,但有个问题是我把原来线路板上的单片机拆下换了同型号ATmage128A的下去,就是写不进去,写的画面是由点擦除的,有什么问题可否解答下,谢谢!

网友A:
连线如果正确,不存在这个情况吧。同型号,同外围电路,同编程器,怎么会呢?

网友B:
我在用双龙,可以交流一下

楼主:
连线没问题的,我都检查清楚的,我是在想那hex文件会不会只是升级用而不是芯片的实际程序的情况呢

网友C:
会不会以前的单片机里面有Boot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以前的单片机里面有BootLoader

你的这个回复还真有可能的,不过这个名词我还是听得少,能否简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