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自动避障小车程序

楼主(2020-04-01):
前一阵,学校有个测试,需要做自动避障小车,现在将代码分享给大家

/*********************************航太电子*******************************
* 实 验 名 :超声波舵机自动避障实验
* 实验说明 :将超声波模块放在舵机旋转轴上,通过转动舵机,来获取前方,左边以及右边的障碍物距离
* 实验平台 :航太ARM单片机开发板
* 连接方式 :请参考interface.h文件
* 注    意 :舵机旋转角度建议不要使用0°和180°,可以稍微往中间一点,比如选取20°和160 °,这样舵机旋转更精确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interface.h"

//#include "IRCtrol.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UltrasonicCtrol.h"

//全局变量定义
unsigned int speed_count=0;//占空比计数器 50次一周期
char front_left_speed_duty=SPEED_DUTY;
char front_right_speed_duty=SPEED_DUTY;
char behind_left_speed_duty=SPEED_DUTY;
char behind_right_speed_duty=SPEED_DUTY;

unsigned char tick_5ms = 0;//5ms计数器,作为主函数的基本周期
unsigned char tick_1ms = 0;//1ms计数器,作为电机的基本计数器
unsigned char tick_200ms = 0;//刷新显示

char ctrl_comm = COMM_STOP;//控制指令
char ctrl_comm_last = COMM_STOP;//上一次的指令
unsigned char continue_time=0;

unsigned char duoji_count=0;
unsigned char zhuanjiao = 11;

//循迹,通过判断三个光电对管的状态来控制小车运动
/*
void SearchRun(void)
{
        //三路都检测到
        if(SEARCH_M_IO == BLACK_AREA && SEARCH_L_IO == BLACK_AREA && SEARCH_R_IO == BLACK_AREA)
        {
                ctrl_comm = COMM_UP;
                return;
        }

        if(SEARCH_R_IO == BLACK_AREA)//右
        {
                ctrl_comm = COMM_RIGHT;
        }
        else if(SEARCH_L_IO == BLACK_AREA)//左
        {
                ctrl_comm = COMM_LEFT;
        }
        else if(SEARCH_M_IO == BLACK_AREA)//中
        {
                ctrl_comm = COMM_UP;
        }
}
*/
void InitIO()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E , ENABLE);//使能LED使用的GPIO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E , &GPIO_InitStructure);//将使用LED灯相关的GPIO初始化
GPIO_SetBits(GPIOE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关闭所有的LED指示灯
}

void DuojiMid()
{
        zhuanjiao = 13;
        Delayms(150);//延时1s
}

void DuojiRight()
{
        zhuanjiao = 7;
        Delayms(150);//延时1s
}

void DuojiLeft()
{
        zhuanjiao = 19;
        Delayms(150);//延时1s
}

///获取三个方向的距离,进来前舵机方向为向前
void GetAllDistance(unsigned int *dis_left,unsigned int *dis_right,unsigned int *dis_direct)
{
        CarStop();
        GetDistanceDelay();
        *dis_direct = distance_cm;

        DuojiRight();
        Delayms(100);
        GetDistanceDelay();//获取右边距离
        *dis_right = distance_cm;

        DuojiMid();
        DuojiLeft();
        Delayms(100);
        GetDistanceDelay();//获取左边距离
        *dis_left = distance_cm;

        DuojiMid();//归位
}

void SearchRun(void)
{
        //三路都检测到
        if(SEARCH_M_IO == BLACK_AREA && SEARCH_L_IO == BLACK_AREA && SEARCH_R_IO == BLACK_AREA)
        {
                ctrl_comm = COMM_UP;
                return;
        }

        if(SEARCH_R_IO == BLACK_AREA)//右
        {
                ctrl_comm = COMM_RIGHT;
        }
        else if(SEARCH_L_IO == BLACK_AREA)//左
        {
                ctrl_comm = COMM_LEFT;
        }
        else if(SEARCH_M_IO == BLACK_AREA)//中
        {
                ctrl_comm = COMM_UP;
        }
}

void BarrierProc()
{

                //if(distance_cm < 10)//前方有障碍物
        if(distance_cm > 9)//前方没有障碍物
        {
        if(ctrl_comm_last != ctrl_comm)//指令发生变化
                        {
                                ctrl_comm_last = ctrl_comm;
                                switch(ctrl_comm)
                                {
                                        case COMM_UP:    CarGo();break;
                                        case COMM_DOWN:  CarBack();break;
                                        case COMM_LEFT:  CarLeft();break;
                                        case COMM_RIGHT: CarRight();break;
                                        case COMM_STOP:  CarStop();break;
                                        default : break;
                                }
                        }
        }
                else
{
                unsigned int dis_left;//左边距离
                unsigned int dis_right;//右边距离
                unsigned int dis_direct;//中间距离
                /*if(distance_cm < 8)
                {
                        CarBack();
                        Delayms(400);
                }
                */
//while(1)
        //{
                        GetAllDistance(&dis_left,&dis_right,&dis_direct);
                        if(dis_direct < 10)
                        {
                                CarBack();
                                Delayms(80);
                                ctrl_comm = COMM_DOWN;
                                //continue;
                        }
                        else if(dis_left >10)   //左转
                        {
                                CarLeft();
                                ctrl_comm = COMM_UP;
                                Delayms(400);
                                CarGo();
                                Delayms(200);
                                /*CarRight();
                                Delayms(400);
                                CarGo();
                                Delayms(200);*/
                                ctrl_comm = COMM_UP;
                        }
                        else if(dis_right > 10)  //右转
                        {
                                CarRight();
                                Delayms(400);
                                CarGo();
                                Delayms(200);
                                CarLeft();
                                Delayms(400);
                                CarGo();
                                Delayms(200);
                                ctrl_comm = COMM_UP;
                                //continue;
                        }
                /*        else if(dis_direct >= dis_left && dis_direct >= dis_right)//前方距离最远
                        {
                                CarGo();
                                Delayms(600);
                                return;
                        }
                        */

                        else
                        {
                                /*CarLeft();
                                ctrl_comm = COMM_UP;
                                Delayms(400);
                                CarGo();
                                Delayms(200);*/

                                CarGo();
                                Delayms(100);
                                ctrl_comm = COMM_UP;

                        }
                }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TIM2_Init();
        MotorInit();
        UltraSoundInit();
  InitIO();
        ServoInit();

while(1)
{
                 /*        if(tick_5ms >= 5)
                {
                        tick_5ms = 0;
                        tick_200ms++;
                        if(tick_200ms >= 40)
                        {
                                tick_200ms = 0;
                                LEDToggle(GPIO_Pin_8);
                LCD1602WriteDistance(distance_cm);//更新距离
                        }
         */
         SearchRun();
         Distance();//计算距离
         BarrierProc();
                /*
         if(ctrl_comm_last != ctrl_comm)//指令发生变化
                        {
                                ctrl_comm_last = ctrl_comm;
                                switch(ctrl_comm)
                                {
                                        case COMM_UP:    CarGo();break;
                                        case COMM_DOWN:  CarBack();break;
                                        case COMM_LEFT:  CarLeft();break;
                                        case COMM_RIGHT: CarRight();break;
                                        case COMM_STOP:  CarStop();break;
                                        default : break;
                                }
                        }
         */

                }

}

网友A(2020-08-14):
楼主,下载的这个压缩包里有interface.h这个文件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