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if语句如何使用啊?求大神指点 刚刚入门

楼主(2020-04-01):
/***************************************************************************
程序名称:program3-2.c
程序功能:模拟汽车转向灯的控制
程序结构:顺序结构汽车转向灯的控制
****************************************************************************/
#include <reg51.h>
sbit left_D1=P1^0;                          //定义P1.0引脚位名称为left_D1
sbit right_D2=P1^1;         //定义P1.1引脚位名称为right_D2
sbit left_S0=P2^0;                       //定义P2.0引脚位名称为left_S0
sbit right_S1=P2^1;                      //定义P2.1引脚位名称为right_S1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i); //延时函数声明a
void  main ()                     //主函数
   {
      bit  left, right;                    //定义变量left,right表示左,右状态
      while(1);                              //循环语句控制循环操作

       {

          if(0)         left_S0=left ;                                              //如果左转向灯控制开关接通,左转向灯点亮
          if(0)         right_S1=right;                                       //如果右转向灯开关接通,右转向灯点亮
          delay(500);                                                            // 调用延时函数
          left_D1=1;                                                              //熄灭左转向灯
          right_D2=1;
          delay(500);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 (unsigned  int   i)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j,k;
         for(k=0;k<i;k++);              //外层循环
         for(j=0;j<500;j++);

}

网友A:
if (0)恒为假,后面的第一个分号语句不执行。或者说后面的大括号不执行,直接跳到其else部分

网友B:
if(真,也就是不等于0)
{
    就执行里面的程序
}
反之就不执行里面的程序

网友C:
if(lift_s0==0)
  lift_d0=0;
elseif(right_s1==0);
     right_d1=0;
  else
    {lift_d0=1;
     right_d1=1;}

网友D:
If(条件)      // 判断括号里的条件
    功能1;      //如果条件的值为1,执行功能1的代码

功能2;         //如果if条件的值为0,不执行功能1,跳出if,执行下一条代码功能2

网友E:
这个问题挺简单的,找到C语言书,翻到条件语句一节,阅读2次就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If(条件)      // 判断括号里的条件
    功能1;      //如果条件的值为1,执行功能1的代码

if判定是0和非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