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子存包柜程序,功能增加不成功

楼主:
各位大佬你们好,是这样的,我之前在论坛上看到一位大佬上传了他的作品——电子存包柜的实现,我很感兴趣,就下载下来想自己研究一下,然后我就想给他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空柜显示,就是用8个led代表8个柜子,然后更改程序,让他能存八个密码,我的想法是新建[8][4]的二维数组,每次按存键会生成一个4位密码。然后存到数组里,当存满八个时, lcd 显示 full。按取键,开始输入密码,只要与二维数组中的一个对上,就打开对应的柜子。
我现在的想法是,用switch语句,将存包的情况全都写出来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switch (gui)

                {
                                        case 0:
                                        case 2:
                                        case 4:
                                        case 8:
                                        case 16:
                                        case 32:
                                        case 64:
                                        case 128:
                                        case 130:
                                        case 132:
                                        case 136:
                                        case 144:
                                        case 160:
                                        case 192:
                                        case 194:
                                        case 196:
                                        case 200:
                                        case 208:
                                        case 224:
                                        case 226:
                                        case 228:
                                        case 232:
                                        case 240:
                                        case 242:
                                        case 244:
                                        case 248:
                                        case 250:
                                        case 252:
                                        case 254:
                    gui = gui + 1;
                     m = 0;

                    display3(); //显示关门提示语        -- "close door!"
                               break;

               case 1:
                           case 5:
                           case 9:
                           case 17:
                           case 33:
                           case 65:
                           case 129:
                           case 133:
                           case 137:
                           case 145:
                           case 161:
                           case 193:
                           case 197:
                           case 201:
                           case 209:
                           case 225:
                           case 229:
                           case 233:
                           case 241:
                           case 245:
                           case  249:
                           case 253:
                    gui = gui + 2;
                     m = 1;

                    display3();
                break;

                case 3:
                                case 11:
                                case 19:
                                case 35:
                                case 67:
                                case 131:
                                case 139:
                                case 147:
                                case 163:
                                case 195:
                                case 203:
                                case 211:
                                case 227:
                                case 235:
                                case 243:
                                case 251:

                    gui = gui + 4;
                     m = 2;

                    display3();
                     break;
                          case 23:
                          case 39:
                          case 71:
                          case 135:
                          case 55:
                          case 87:
                          case 151:
                          case 119:
                          case 215:
                          case 247:
              case 7:
                    gui = gui + 8;
                    m = 3;

                    display3();
                break;

                                case 207:
                                case 239:
                                case 143:
                                case 79:
                                case 47:
                case 15:
                    gui = gui + 16;
                    m = 4;

                    display3();
                break;

                                case 223:
                                case 159:
                                case 95:
                case 31:
                    gui = gui + 32;
                     m = 5;

                    display3();
                break;
                                case  63:
                case  191:
                    gui = gui + 64;
                    m = 6;

                    display3();
                break;

                                case 127:
                    gui = gui + 128;
                     m = 7;

                    display3();
                break;

                case 255:

                    display5();
                    delay(1900);
                    clear();
                                  }

gui是定义的P2,具体仿真图可以看下面

emmm,有点偏题了  但是我现在的话就是我编写的程序没法运行成功,现在就是 长按存键,led会亮,但是是密码验证出现了问题,我没法验证密码,同时亮起的led灯也无法灭掉,而且我想设计的是,密码对应的柜子灭灯,所以我设置了一个m,用它来标识第几个柜子,但是没有成功,我不会将存包时的m值,传到取包时的m值,emmm,希望有大佬能帮帮我,毕竟我第一次,觉得单片机挺有意思的,不想轻易放弃。
因为原作者只放了一个main.c,所以我也只放一个main,毕竟源文件下载还是要黑币的呢。真心求教。而且这个显示柜子是否为空后,我还想要用38译码器实现对应柜门的开关,但是这个解决不了,没法继续下去啊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absacc.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main.h"
#include "key.h"

#define gui P2

//sbit w1 = P3^3;
//sbit w2 = P3^4;
//sbit w3 = P3^4;
sbit jingao = P3^7;  //连接蜂鸣器,报警用
sbit Lock = P3^6; //可用来确定门是否关闭
uchar genPasswd[8][4];           //存储生成的四位随机数密码        ,最多有8个
uchar inpPasswd[4];           //存储取包时输入的四位密码
uchar code welcome[8]="welcome";  //开机显示的欢迎标语
uchar code set[7]="Passwd";    //显示生成的密码标题
uchar code  close[12]="close door!";   //提示关门
uchar code         input[13] = "input passwd";   //提示请输入密码
uchar code  full[6] = "Full!";

/****************定时器设置相关的变量***********************/
unsigned char TL0_temp;         /*暂存TL0的初值*/
unsigned char TH0_temp;         /*暂存TH0的初值*/
#define INT_CLOCK 10    /*INT_CLOCK为定时值,单位为ms ,此处定义为10ms*/
#define CRY_FREQUENCY 11059200 /*CRY_FREQUENCY为晶振频率,单位为Hz*/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int z)
{
        unsigned int i,j;
   for(i=0;i<z;i++)
    for(j=0;j<100;j++);
}
/******************************
显示首页 welcome
******************************/
void display1()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i < 7;i++)
   {
                   wr_com(0x85+i);
                wr_dat(welcome[i]);
   }
}

/************************************
显示密码生成界面
************************************/

/************************************
显示请关门界面
************************************/

void display3()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i < 11;i++)
   {
                   wr_com(0x83+i);
                wr_dat(close[i]);
   }

}

/************************************
显示密码输入界面
************************************/
void display4()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i < 12;i++)
   {
                   wr_com(0x82+i);
                wr_dat(input[i]);
   }
   for(i = 0;i < 4;i++)
   {
                   wr_com(0xc6+i);
                wr_dat(inpPasswd[i]+0x30);

   }

}

/************************************
显示柜已满
************************************/

void display5()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i < 5;i++)
   {
                   wr_com(0x83+i);
                wr_dat(full[i]);
   }

}

/***********************************
定时器0初始化
***********************************/
void Timer0_init()
{
        unsigned long T0_temp;                                     /*暂存T0的初始值        */
        T0_temp = 65536-((INT_CLOCK *CRY_FREQUENCY /1000)/12);    /*T0初始值计算公式,参考教科书*/
        TL0_temp = T0_temp & 0xff;
        TH0_temp = T0_temp >> 8;
        TL0 = TL0_temp;
        TH0 = TH0_temp;
        TMOD |= 0x01;
        TR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ET0 = 1;
        EA = 1;                    /*开总中断*/

}

/*主函数*/
uchar global_state = 0;
uchar count_num = 0;  //输入的数字个数
uchar panmen = 0;
void main()
{

   uchar i;
   uchar j;
   uchar k;

   uchar passwd;

           uchar key_value = 0;
        uchar temp_key_value = 0xff;
        gui = 0;
        Lock = 1;  //刚上电 锁是需要保持闭合
        Timer0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lcd_init();        //LCD1602初始化

        while(1)        //进入不断循环
        {
         uchar   m ;//用来标记存在第几个柜子
                   temp_key_value = Calkey_scan();          //读取矩阵按键的键值
                if(temp_key_value != 0xff)
                {
                        key_value = temp_key_value;
                }
                switch(global_state)
                {
                        case 0:         //初始化状态
                                display1();         //显示欢迎语句        -- "welcome"
                                delay(1900);
                                clear()  ;

                                if(key_value == 13)  //存包按键被按下
                                {
                                    key_value = 0xff;  //将按键值清除
                                switch (gui)

                {
                                        case 0:
                                        case 2:
                                        case 4:
                                        case 8:
                                        case 16:
                                        case 32:
                                        case 64:
                                        case 128:
                                        case 130:
                                        case 132:
                                        case 136:
                                        case 144:
                                        case 160:
                                        case 192:
                                        case 194:
                                        case 196:
                                        case 200:
                                        case 208:
                                        case 224:
                                        case 226:
                                        case 228:
                                        case 232:
                                        case 240:
                                        case 242:
                                        case 244:
                                        case 248:
                                        case 250:
                                        case 252:
                                        case 254:
                    gui = gui + 1;
                     m = 0;

                    display3(); //显示关门提示语        -- "close door!"
                               break;

               case 1:
                           case 5:
                           case 9:
                           case 17:
                           case 33:
                           case 65:
                           case 129:
                           case 133:
                           case 137:
                           case 145:
                           case 161:
                           case 193:
                           case 197:
                           case 201:
                           case 209:
                           case 225:
                           case 229:
                           case 233:
                           case 241:
                           case 245:
                           case  249:
                           case 253:
                    gui = gui + 2;
                     m = 1;

                    display3();
                break;

                case 3:
                                case 11:
                                case 19:
                                case 35:
                                case 67:
                                case 131:
                                case 139:
                                case 147:
                                case 163:
                                case 195:
                                case 203:
                                case 211:
                                case 227:
                                case 235:
                                case 243:
                                case 251:

                    gui = gui + 4;
                     m = 2;

                    display3();
                     break;
                          case 23:
                          case 39:
                          case 71:
                          case 135:
                          case 55:
                          case 87:
                          case 151:
                          case 119:
                          case 215:
                          case 247:
              case 7:
                    gui = gui + 8;
                    m = 3;

                    display3();
                break;

                                case 207:
                                case 239:
                                case 143:
                                case 79:
                                case 47:
                case 15:
                    gui = gui + 16;
                    m = 4;

                    display3();
                break;

                                case 223:
                                case 159:
                                case 95:
                case 31:
                    gui = gui + 32;
                     m = 5;

                    display3();
                break;
                                case  63:
                case  191:
                    gui = gui + 64;
                    m = 6;

                    display3();
                break;

                                case 127:
                    gui = gui + 128;
                     m = 7;

                    display3();
                break;

                case 255:

                    display5();
                    delay(1900);
                    clear();
                                  }

                                k=m;
                delay(1900);   //等待关门 大约5秒
                if (Lock != 1) //未闭合柜门,报警
                {
                    jingao = 1;
                    delay(1900);
                    jingao = 0;
                }

                                        clear();                 //清屏,准备下一屏的显示
                                        global_state = 1;   //切换运行状态
                                        passwd = TL0;  //采用定时器寄存器的值作为密码
                                        genPasswd[m][0] = passwd/100;                  //存储密码
                                        genPasswd[m][1] = passwd%100/10;
                                        genPasswd[m][2] = passwd%10;
                                        genPasswd[m][3] = (genPasswd[m][1]+genPasswd[m][2])%10;
                                }
                                if(key_value == 14)  //取包按键被按下
                                {
                                    key_value = 0xff;  //将按键值清除
                                        clear();    //清屏,准备下一屏的显示
                                        global_state = 2;  //切换运行状态
                                        count_num = 0;   //清除数字按键变量
                                        for(i = 0;i < 4;i++)  //清空输入的密码数组
                                            inpPasswd[i] = ' '-0x30;
                                }
                        break;
                        case 1:                //密码生成状态

             for (i = 0; i < 6; i++)
            {
            wr_com(0x85 + i);
             wr_dat(set[i]);
             }
           for (i = 0; i < 4; i++)
           {
            wr_com(0xc6 + i);
            wr_dat(genPasswd[m][i] + 0x30);
           }

                                delay(1900);    //等待大约3秒
                                global_state = 0;  //返回到初始界面
                                clear();        //清屏,准备下一屏的显示

                        break;
                        case 2:          //输入密码状态
                           display4();           //显示输入密码界面
                           if((key_value >= 0) && (key_value <= 9))          //如果按下的为0-9的数字按键
                           {

                                if(count_num <= 3)         //如果按键次数小于4次
                                        {
                                        inpPasswd[count_num] = key_value; //将按键值存入数组,并显示
                                                   count_num++;
                                    }
                                         key_value = 0xff;  //将按键值清除
                           }
                           if(key_value == 15) //清除按键被按下
                           {
                                key_value = 0xff;  //将按键值清除
                                           for(i = 0;i < 4;i++)
                                          inpPasswd[i] = ' '-0x30;  //清除刚刚输入的密码
                           }
                           if(key_value == 16) //确认按键被按下
                           {
                                key_value = 0xff;  //将按键值清除
                                        for(j=0;j<8;j++)
                                        {
                                           for(i = 0;i < 4;i++)
                                        {
                                                if(inpPasswd[i] != genPasswd[j][i])
                                                   break;
                                        }
                                        }
                                        if(i == 4)          //密码输入正确
                                        {
                                                switch (j)
                    {
                    case 1:
                        gui = gui - 1;

                        display3();
                        break;

                    case 2:
                        gui = gui - 2;

                        display3();
                        break;

                    case 3:
                        gui = gui - 4;

                        display3();
                        break;

                    case 4:
                        gui = gui - 8;

                        display3();
                        break;

                    case 5:
                        gui = gui - 16;

                        display3();
                        break;

                    case 6:
                        gui = gui - 32;

                        display3();
                        break;

                    case 7:
                        gui = gui - 64;

                        display3();
                        break;

                    case 8:
                        gui = gui - 128;

                        display3();
                        break;
                    }
                                        }
                                        else   //密码输入错误
                                        {
                                                delay(700);
                                                jingao = 1;
                                                delay(1900);
                                                jingao = 0;
                                        }
                                        clear();           //清屏,准备下一屏的显示
                                        global_state = 0;  //返回到初始界面

                           }
                        break;
                }
        }
}

void T0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TH0_temp;
        TL0 += TL0_temp;

}

http://www.51hei.com/bbs/dpj-77180-1.html这个网址是原帖

网友A(2020-04-02):
“因为原作者只放了一个main.c,所以我也只放一个main,.......”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啊
人家是有染坊后给你点颜色,你是只有点颜色就想开染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原作者只放了一个main.c,所以我也只放一个main,.......”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啊
人家是有染 ...

没有的  他的下载链接里又全部的,但是他只免费了main。c   我如果全放出来那不就是坑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