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864的一些问题,显示乱码,测EN端引脚电压时为2.2V

楼主(2020-04-01):
为何我使用12864时,显示乱码,测EN端引脚电压时为2.2V,我用的是5V的工作电压,有大佬遇到过此类问题么,能指点指点吗?

网友A:
串行传输PSB接地,并行传输PSB接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行传输PSB接地,并行传输PSB接VCC

试过了  还是有时候不显示,有时候乱码。。

楼主:
我后面试了一下用的开发板,可以正常显示,但是一转到自己焊的板子上就会有问题。。我P2.0端接的EN直接测EN电压是2.2V,但是在学习板上能正常显示时EN电压是0。是硬件电路的问题吗,有需要注意的问题点吗,我在网上查不到相关问题所在。。

网友B(2020-05-06):
请问楼主是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