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八路抢答器程序

楼主(2020-04-01):
//包含头文件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eeprom52.h"
sbit start=P3^0;          //主持人按键开始
sbit reset=P3^1;        //复位

sbit add1=P3^2;           //抢答时间调整,加1
sbit dec1=P3^3;           //抢答时间调整,减1
sbit add2=P3^4;                   //答题时间调整,加1
sbit dec2=P3^5;                //答题时间调整,减1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k5=P1^4;
sbit k6=P1^5;
sbit k7=P1^6;
sbit k8=P1^7;  //选手按键

sbit beep=P3^6;   //蜂鸣器

bit  qd;                        //抢答标志位,=1时开启抢答
bit  dt;                        //答题标志位,=1时开启答题
bit  disp_qd_dt;        //显示抢答还是答题时间标志位,=0时是显示抢答时间,=1时是显示答题时间

//u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  //0-9代码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5F,0x44,0x9D,0xD5,0xC6,0xD3,0xDB,0x45,0xDF,0xD7,  0xCE,0xC7,0xDC}; //数字0-9的编码 和H q d
uchar shiwei,gewei,xuanshou,count,p,second;
uchar qd_time,dt_time;                                                //抢答时间,答题时间
uint t,m,n,a,a1,a2,a3,a4,a5,a6,a7,a8;

void Timer()
{
        TMOD=0x01;        //定义工作方式
        TH0=0x3C;  //初值15536,计数50000次,每次1uS,总计50ms
        TL0=0xB0;
        IE=0x82;  //这里是中断优先级控制EA=1(开总中断),ET0=1(定时器0允许中断),这里用定时器0来定时
        TR0=0;          //开启定时器定时
}

void tim(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为定时中断T0
{
        TH0=0x3C;  //重新赋值
        TL0=0xB0;
        TR0=1;
        count++;   //计数一次时50ms,20次为1s
        if((second<=10)&&(count==10)&&(dt==1))        //计时到500ms时,根据需要蜂鸣器闪烁
                beep=0;
        if(count==20) //20*50ms=1秒
        {
                count=0;
                if(second>=1)
                        second--; //秒减1
                else
                        TR0=0;
                if((second<=10)&&(dt==1))                //当秒见到10以下时,控制蜂鸣器闪烁鸣响
                        beep=1;
        }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约1ms
}

/******************把数据保存到单片机内部eeprom中******************/
void write_eeprom()
{
        SectorErase(0x2000);
        byte_write(0x2000, qd_time);
        byte_write(0x2001, dt_time);
        byte_write(0x2060, a_a);
}

/******************把数据从单片机内部eeprom中读出来*****************/
void read_eeprom()
{
        qd_time = byte_read(0x2000);
        dt_time = byte_read(0x2001);
        a_a     = byte_read(0x2060);
}

/**************开机自检eeprom初始化*****************/
void init_eeprom()
{
        read_eeprom();                //先读
        if(a_a != 1)                //新的单片机初始单片机内问eeprom
        {
                qd_time = 30;
                dt_time = 60;
                a_a = 1;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void display (void) //显示函数
{
        unsigned char shiwei,gewei,xuanshou;
        shiwei=tab[second/10];                 //将秒数据拆开成两个一位数
        gewei=tab[second%10];
        xuanshou=tab[p];

        P0=gewei;                //送入P0口的gewei数据
        P2=0x7F;                //个位位选
        delay(5);                //延时5ms
        P2=0xFF;                //关闭位选,防止出现鬼影           下同

        P0=shiwei;                //显示十位
        P2=0xBF;                   //打开显示时间十位的位选
        delay(5);
        P2=0xFF;

        P0=0x80;                //显示横线
        P2=0xDF;
        delay(5);
        P2=0xFF;

        P0=xuanshou;
        P2=0xEF;            //选手位选
        delay(5);
        P2=0xFF;
}

void keyscan(void)           //按键扫描函数
{
        if(add1==0)                   //判断抢答时间加键是否按下
        {
                display();           //延时去抖
                if(add1==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p=11;           //显示q 代表抢答时间设置
                        disp_qd_dt=0;        //显示抢答时间
                        qd_time++;                //抢答时间加
                        if(qd_time>=99)        //最大值可以加到99
                                qd_time=99;
                }
                second=qd_time;                //将抢答时间赋值秒数据,用于计时
                do
                        display();                //调用显示函数
                while(add1==0);                //按键释放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if(dec1==0)                                //键按键是否按下
        {
                display();                        //用显示函数代替延时去抖,防止按下按键时屏幕的闪烁
                if(dec1==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p=11;                        //显示q
                        disp_qd_dt=0;        //标志位置0
                        qd_time--;                //抢答时间减
                        if(qd_time<=1)        //时间减最低值1
                                qd_time=1;
                }
                second=qd_time;                //将抢答时间赋值秒,用于倒计时
                do
                        display();                //调用显示函数
                while(dec1==0);                //按键释放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if(add2==0)                                //答题时间设置参照抢答时间设置部分注释
        {
                display();
                if(add2==0)
                {
                        p=12;
                        disp_qd_dt=1;
                        dt_time++;
                        if(dt_time>=99)
                                dt_time=99;
                }
                second=dt_time;
                do
                        display();
                while(add2==0);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if(dec2==0)
        {
                display();
                if(dec2==0)
                {
                        p=12;
                        disp_qd_dt=1;
                        dt_time--;
                        if(dt_time<=1)
                                dt_time=1;
                }
                second=dt_time;
                do
                        display();
                while(dec2==0);
                write_eeprom();                           //保存数据
        }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t=0;
        beep=1;
        p=10;                                                        //选手号初始为显示H,表示等待
        second=qd_time;                                        //将抢答时间赋值秒
}

void main()                                                        //主函数
{
        uchar i;
        init_eeprom();  //开始初始化保存的数据
    init();                                                        //调用初始化函数
        Timer();                                                //定时器设置
        while(1)                                                //循环
        {
                if((qd==0)&&(dt==0))
                        keyscan();                                //扫描按键
                display();                                        //显示函数

                if(start==0)                                  //主持人按下开始键
                {
                        if((qd==0)&&(dt==0))        //在非抢答,非答题状态下
                        {
                                p=10;                                //显示H
                                disp_qd_dt=0;                //标志位置0
                                second=qd_time;                //抢答时间赋值秒
                                qd=1;                                //开始抢答
                        }
                        beep=0;                                        //蜂鸣器长响一声
                        for(i=0;i<20;i++)                //此处用于延时
                        {
                                display();
                        }
                        beep=1;                                        //关闭蜂鸣器
                        TR0=~TR0;                                //定时器开关取反(就是一个开关,按一个就计时,再按一下就停止)

                        do
                                display();                        //调用显示函数
                        while(!start);                        //等待释放按键
                }

                if(reset==0)                                //复位按键按下时
                {
                        display();                                //显示函数用做延时去抖
                        if(reset==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disp_qd_dt=0;                //标志位置0
                                second=qd_time;
                                t=0;
                                p=10;                                //显示H
                                TR0=0;                                //停止计时
                                beep=1;
                                qd=0;
                                dt=0;                                //停止抢答和答题计时
                        }
                        do
                                display();
                        while(!reset);
                }
                if(qd==1)                                        //开始抢答后,才检测选手按键的状态
                {
                         if(k1==0)                         //1号选手按下时
                        {
                                display();                //显示函数用作延时去抖
                                if(k1==0)                //再次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
                                        t=1;                        //抢答序号置1
                                        qd=0;                        //停止抢答,该位置0后,选手按键按下无效
                                        dt=1;                        //准备答题
                                }
                        }
                        else if(k2==0)                 //其他选手按键扫描参考1号选手按键注释
                        {
                                display();
                                if(k2==0)
                                {
                                        t=2;
                                        qd=0;
                                        dt=1;
                                }
                        }
                        else if(k3==0)
                        {
                                display();
                                if(k3==0)
                                {
                                        t=3;
                                        qd=0;
                                        dt=1;
                                }
                        }
                        else if(k4==0)
                        {
                                display();
                                if(k4==0)
                                {
                                        t=4;
                                        qd=0;
                                        dt=1;
                                }
                        }
                        else if(k5==0)
                        {
                                display();
                                if(k5==0)
                                {
                                        t=5;
                                        qd=0;
                                        dt=1;
                                }
                        }
                        else if(k6==0)
                        {
                                display();
                                if(k6==0)
                                {
                                        t=6;
                                        qd=0;
                                        dt=1;
                                }
                        }
                        else if(k7==0)
                        {
                                display();
                                if(k7==0)
                                {
                                        t=7;
                                        qd=0;
                                        dt=1;
                                }
                        }
                        else if(k8==0)
                        {
                                display();
                                if(k8==0)
                                {
                                        t=8;
                                        qd=0;
                                        dt=1;
                                }
                        }
                        if(t)                                        //有选手按下按键时,t的值不为0,进入此if语句
                        {
                                switch(t)                        //判断t的值
                                {
                                        case 1:                        //t的值为1时,就是选手1按下按键
                                                {
                                                        TR0=0;        //停止计时
                                                        p=1;        //数码管显示选手号码
                                                        second=dt_time;          //答题时间赋值秒
                                                        beep=0;                          //蜂鸣器响
                                                        for(i=0;i<20;i++) //此处用于延时
                                                        {
                                                                display();
                                                        }
                                                        beep=1;                          //蜂鸣器延时后关闭
                                                        qd=0;break;                  //qd置0,抢答环节结束,跳出switch语句
                                                }
                                        case 2:                                         //t为2时就是2号选手按下按键
                                                {
                                                        TR0=0;                         //以下参考1号选手注释/|\即可
                                                        p=2;
                                                        second=dt_time;
                                                        beep=0;
                                                        for(i=0;i<20;i++)
                                                        {
                                                                display();
                                                        }
                                                        beep=1;
                                                        qd=0;break;
                                                }
                                        case 3:
                                                {
                                                        TR0=0;
                                                        p=3;
                                                        second=dt_time;
                                                        beep=0;
                                                        for(i=0;i<20;i++)
                                                        {
                                                                display();
                                                        }
                                                        beep=1;
                                                        qd=0;break;
                                                }
                                        case 4:
                                                {
                                                        TR0=0;
                                                        p=4;
                                                        second=dt_time;
                                                        beep=0;
                                                        for(i=0;i<20;i++)
                                                        {
                                                                display();
                                                        }
                                                        beep=1;
                                                        qd=0;break;
                                                }
                                        case 5:
                                                {
                                                        TR0=0;
                                                        p=5;
                                                        second=dt_time;
                                                        beep=0;
                                                        for(i=0;i<20;i++)
                                                        {
                                                                display();
                                                        }
                                                        beep=1;
                                                        qd=0;break;
                                                }
                                        case 6:
                                                {
                                                        TR0=0;
                                                        p=6;
                                                        second=dt_time;
                                                        beep=0;
                                                        for(i=0;i<20;i++)
                                                        {
                                                                display();
                                                        }
                                                        beep=1;
                                                        qd=0;break;
                                                }
                                        case 7:
                                                {
                                                        TR0=0;
                                                        p=7;
                                                        second=dt_time;
                                                        beep=0;
                                                        for(i=0;i<20;i++)
                                                        {
                                                                display();
                                                        }
                                                        beep=1;
                                                        qd=0;break;
                                                }
                                        case 8:
                                                {
                                                        TR0=0;
                                                        p=8;
                                                        second=dt_time;
                                                        beep=0;
                                                        for(i=0;i<20;i++)
                                                        {
                                                                display();
                                                        }
                                                        beep=1;
                                                        qd=0;break;
                                                }

                                }
                        }

                        if(dt==1)                        //答题标志开启时
                        {
                                if(start==0)        //开始按键此时按下时
                                {
                                        display();
                                        if(start==0)
                                        {
                                                beep=0;                          //蜂鸣器鸣响一声
                                                for(i=0;i<20;i++)
                                                {
                                                        display();
                                                }
                                                beep=1;
                                                TR0=1;                          //开启定时器计时答题时间
                                        }
                                }
                        }
                }

                if(second==0)                         //为0时报警
                {
                        beep=0;                                //蜂鸣器报警
                        qd=0;
                        dt=0;                                //抢答和答题标志清零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