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msp430如何连接LCD1602?

楼主:
如题,暂定打算使用msp430f417,如果了解f417问下具体怎么连lcd1602,如果您会其他型号的430请问下lcd1602要和430的那些引脚相连?采用外接的5v和3.3v电源暂定

最佳答案

网友A(2020-04-01):
LCD1602一般是模块化的,串口通信多,并口的没意义。选430的默认脚是P的连接就行了,如P1x、P2x。
另外F417是本身带段码LCD驱动的,可以不要外围驱动芯片,直接连接LCD玻璃片,对应的seg连玻璃的seg,COM连玻璃片的COM,加R0、R1、R2、R3。

网友B:
还有个问题就是msp430接lcd中间用不用接排阻啊

网友C:
感觉不用加排阻,VEE脚是液晶显示器对比度调整的脚,可以接一个可变电阻调整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