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103rct6 在keil编程 接hc-sr501传感器 没有数据怎么办

楼主:
stm32f103rct6在keil编程,接hc-sr501传感器,在华为云物联网平台显示,数据显示0000怎么办?是我代码写错了吗

网友A(2020-04-02):
首先确认你的硬件连接顺序有没有问题,
超声波发送接收引脚初始化是否正确,

判断MCU是否接收到测距信息。
进入单步调试,设置接收处断点,看看是否按接收到超声波模块信息。
若没有请用示波器观察发送脉冲信号是否正确。是否有返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