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红外解码模块当接收头

楼主(2020-04-01):
各位大佬怎么用红外解码模块当接收头啊?我中断和定时器都有设备了,现在红外遥控不知道怎么叠加。。。。

网友A:
我直接用红外接收管接P32引脚就可以了,至你说红外模块,不知道你的模块特性,是输出什么信号怎么知道接呢

网友B:
你首先要搞清楚你的红外遥控器是什么编码,例如NEC或RC5,然后程序中写解码的时候也要用对应的解码协议。

网友C(2020-12-25):
我在51hei分享了红外解码的时序图 你可以看看 红外解码 资料分享http://www.51hei.com/bbs/dpj-20046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