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的一个IO口控制RGB灯珠

楼主(2020-04-02):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如何利用51单片机一个IO口控制RGB七彩灯珠(草帽灯珠),在网上找源码都是部分代码!谢谢……

网友A:
在这个网站就有你要的方法:一是教你使用一个单片机IO口控制RGB彩灯,单总线LED灯使用教程 - 51(http://www.51hei.com/bbs/dpj-160728-1.html),这个讲的很好。二是开源制作最炫RGB全彩51流水灯(原理图+PCB图+C程序)ttp://www.51hei.com/bbs/dpj-56830-1.html,这个更全可以帮助你理解。三是多看看别人的程序。谢谢分享!

网友B:
在RGB口分别设值,延时,高低电平交换变化,就产生不同七彩效果了

网友C:
3路PWM控制,改变占空比,实现对应调色效果。

网友D:
你这个需求貌似就是标准的WS2812应用 网上搜它的范例 多得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