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按键复位通电时可以自动复位吗

楼主(2020-04-02):
复位电路我选用的电容电阻分别是47uF和470Ω,RC常数约为22ms,但是实物操作通电时不会自动复位,要按下按键才复位,这正常吗。我怎么感觉通电时应该会自动复位的啊。(芯片是at89c51)

楼主:
我听说51单片机复位电路一般用10uf电容和10k电阻,但是我在proteus仿真时按下复位键时无法复位,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复位电路的作用:在上电或复位过程中,控制CPU的复位状态:这段时间内让CPU保持复位状态,而不是一上电或刚复位完毕就工作,防止CPU发出错误的指令、执行错误操作,也可以提高电磁兼容性能。
一是一般情况上电复位的时间在10ms左右就能保证单片机可靠复位。
二是复位时间多长就没有关系,直到复位引脚为低时执行程序。
三是51单片机复位电路电容和电阻大小,只是时间常数的长短。

网友B:
R4电阻改到100欧一下试试应该可以了

网友C:
你实物试试,protues很多不照正常套路来的。proteus你也可试按键不接正,接gnd试试能不能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电路的作用:在上电或复位过程中,控制CPU的复位状态:这段时间内让CPU保持复位状态,而不是一上电或刚 ...

我这rc在仿真时可以复位,实物按复位键也可以复位。我现在疑惑的是实物通电后会不会直接复位的。我的实物通电后不能自动复位,数码管显示的是乱的。按下复位键之后才能显示0

楼主:
引用 网友B:
R4电阻改到100欧一下试试应该可以了

我这rc在仿真时可以复位,实物按复位键也可以复位。我现在疑惑的是实物通电后会不会直接复位的。我的实物通电后不能自动复位,数码管显示的是乱的。按下复位键之后才能显示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实物试试,protues很多不照正常套路来的。proteus你也可试按键不接正,接gnd试试能不能复位

我这rc在仿真时可以复位,实物按复位键也可以复位。我现在疑惑的是实物通电后会不会直接复位的。我的实物通电后不能自动复位,数码管显示的是乱的。按下复位键之后才能显示0

网友D:
47uf改成  10uf,电容有点大

网友D:
R4换成1K

网友E:
我说一个可能遇见的冷门的原因,之前单片机师傅讲的,可能是实物元件出问题,你试试换一个

网友F:
应该是R4阻值太小,换成10K。阻值太小C3充电太快,实际复位电路中电阻值没有用这么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听说51单片机复位电路一般用10uf电容和10k电阻,但是我在proteus仿真时按下复位键时无法复位,这是怎么回 ...

嗯 ,实物用10uF和10k 吧,仿真不管它。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听说51单片机复位电路一般用10uf电容和10k电阻,但是我在proteus仿真时按下复位键时无法复位,这是怎么回 ...

别人复位电路是VCC-----电阻—o——电容——GND    o-----复位IO口,你复位电路不接VCC怎么复位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别人复位电路是VCC-----电阻—o——电容——GND    o-----复位IO口,你复位电路不接VCC怎么复位

看错了,你的单片机貌似是高电平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 ,实物用10uF和10k 吧,仿真不管它。

我听说貌似proteus仿真复位电路的电阻不能超过1k。。。

网友H:
试试10uF和10k欧姆,如果不起作用,请将电阻改为8.2K欧姆。

网友I:
通电会复位,但是电阻小了,复位会特别快

网友J:
上电复位建议你去看一下,他是接电阻后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上电复位建议你去看一下,他是接电阻后接地

我这是电容正极接电源,负极接rst和地呀,没错吧

网友K:
"47uF和470Ω,RC常数约为22ms"
这有什么意义呢?????
8051是高电平复位,所以,你先看一下你用的8051单片机的高电平电压是多少V的,然后,再计算一下,5V电压通过470欧电阻给47uF电容充电,多长时间之后电容的电压可以达到低于高电平,这一段时间才是复位时间,这和时间常数是没有直接的等于关系的我看了一下AT89C51的数据手册,1.9V以上的都是算是高电平,低电平是多少没看到哪里
而你这个就是R4太小了,换成一个10K或者以上的电阻就可以,至于复位时间,那玩意没多大意义,只要能正常复位,没有必要去那个,除非你是要绝对的开机速度
直接换成STC的单片机,内置时钟和复位电路,省去晶振和复位电容它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