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小问题,对于字符(英文、数字)该怎么写?也要建字库吗?

楼主(2020-04-02):
LCD12864,选用的是不带字库的AMPIRE128*64;汉字我会写,我主要想问:
1.对于字符(英文、数字)该怎么写?也要建字库吗?
2.给它一个地址显示一个字后,它就会一直显示吗?还是说要延时程序?
我是菜鸟,不懂就问

网友A:
无字库的理解就是光溜溜的没有字库包括中文英文和任意文;
所有内容显示后如果没其他更改的指令只要不停电都还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就是这个,请问你有相关的字库资料吗?请问能分享一下吗,谢谢啦

你百度下个zimo21软件吧,里面要什么内容都可以自己输入然后取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取摸的

好的 解决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英文,数字真的可以直接显示吗?我试了很久,不行哎,都是奇奇怪怪的样子

要取摸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哪个元件? 是AMPIRE12864吗?
如果是的话,这个元件是不带字库的,就是说显示的一切内容都要自己建字 ...

对,就是这个,请问你有相关的字库资料吗?请问能分享一下吗,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的屏幕也是数字英文乱显示,请问是需要别的字库吗

是哪个元件? 是AMPIRE12864吗?
如果是的话,这个元件是不带字库的,就是说显示的一切内容都要自己建字库。

网友B:
兄弟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的屏幕也是数字英文乱显示,请问是需要别的字库吗

楼主:
谢谢各位,菜鸡我这个问题算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字库的理解就是光溜溜的没有字库包括中文英文和任意文;
所有内容显示后如果没其他更改的指令只要不停电 ...

正解 兄弟

网友D:
1、英文和数字可以直接显,汉字要用取模软件取出一个数组,2、会一直显示,不用刷新,更改后显示新的字

楼主:
引用 网友E:
1.英文数字可以直接显示,不用取模
2.会一直显示,直到你在相同地址显示别的内容将原先的覆盖,或者清屏

英文,数字真的可以直接显示吗?我试了很久,不行哎,都是奇奇怪怪的样子

网友F:
1.基本的英文、数字等ASCII码都带的。
2.不用延时,刷新之前一直显示

网友E:
1.英文数字可以直接显示,不用取模
2.会一直显示,直到你在相同地址显示别的内容将原先的覆盖,或者清屏

网友G:
1.都一样要加字库2.如果是同一位置; 2.如果不要换字,会一直显示,要换字看效果可以延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