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锁存器控制的问题

楼主(2020-04-02):
这个控制锁存器的锁存端对应的连接STC89C51单片机的哪个口,比如位锁sbit WELA=P2^6;段锁sbitDULA=P2^7;我怎么知道自己的单片机哪个口是位锁,哪个口控制段锁,它们是固定的吗?

网友A:
看你自己的接线

网友B:
不是固定的,要看电路怎么设计的。

网友C:
在硬件结构还没有固定前,你可以任意使用任何I/O口来满足需求,然后设计硬件电路。如果硬件已经固定,写程序必须以硬件条件为基础使用I/O口。比如买了成品实验板,写程序必须以此实验板电路相适应。如果自己搭建硬件电路,你就可以任意发挥想象。

网友D:
单片机没有位锁与段锁,都是同实际电路连接后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