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LCD240128搬货物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0-04-02):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S.h> //关卡的界面
#include <SB.h> //在此文件中定义了汉字编码,用点阵液晶字模提取软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d = P2^0;          //=0,数据通道;=1,命令通道
sbit rd = P2^1;          //=0,读选通有效
sbit wr = P2^2;          //=0,写选通有效
sbit ce = P2^3;
sbit md = P2^4;
sbit rst= P2^5;

uchar  renh=6,   renl=4,  bu=0,  guan=1;
static uchar SB[8][10];
bit flag=1;

void  wrdat(uchar) ;//写数据
void  wrcmd(uchar cmd);                     //写命令
void  wrdcmd(uchar dat1, cmd);//写带有一个参数的命令
void  lcddcmd(uchar dat1,dat2,cmd);  //写带有两个参数的命令
void  LCD24012864_init();
void  dischar(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cha) ;//写ASCII码字符
void  delay();
void  disxg();                   //显示选关提示
void  clear();               //清屏
void  disphz(uchar count) ; //数字和汉字代码写入自定义字符存储区
void  dishan(uchar hang, lie,uchar bianma);//写汉字代码行,列,bianma汉字在自定义字符中的位置,
void  disshu(uchar hang, lie, bianma);//写数字代码行,列,bianma汉字在自定义字符中的位置,
void  bushu();
uchar key()        ;               //检测按键

void tupian()          //画关卡地图
{
        uchar i,j;
        for(i=0;i<8;i++)
                for(j=0;j<10;j++)
                {
                        dishan(2*i,2*j,han[map[guan-1][i][j]]);
                        SB[i][j]=map[guan-1][i][j];
                        if(SB[i][j]==0x07) SB[i][j]=0x00;
                }
                dishan(4,22,han[4]);
                disshu(4,24,shu[0]);
                disshu(4,25,shu[guan]);
                dishan(4,26,han[5]);
                bushu();
                dishan(2*renh,2*renl,han[1]);
}

void shengli()                         //过关判断
{
        uchar i,j,s1=0,s2=0;
        for(i=0;i<8;i++)
                for(j=0;j<10;j++)
                {
                        if(map[guan-1][i][j]==0x07)     //检视目标
                        {
                                s1++;                                            //目标计数
                                if(SB[i][j]==0x02) s2++;        //目标上箱子计数
                        }
                }
                if(s1==s2)                                    //目标计数和目标上箱子计数相同,则过关
                {
                        dishan(2,20,han[10]);                //显示过关提示
                        dishan(2,22,han[11]);
                        dishan(2,24,han[12]);
                        dishan(2,26,han[5]);
                        disshu(2,28,shu[11]);
                        flag=0;                                     //停止游戏
                        disxg();                                 //显示选关提示
                }
}

void xuanguan(uchar k)                 //选关处理
{
        if((k==1||k==3)&&guan<3) {guan++;renh=6;renl=4;tupian();}
        if((k==2||k==4)&&guan>1) {guan--;renh=6;renl=4;tupian();}
}

void huintfumubiao()                //恢复目标显示,(被人踩的目标)
{
        uchar i,j;
        for(i=0;i<8;i++)
                for(j=0;j<10;j++)
                {
                        if(map[guan-1][i][j]==0x07&&SB[i][j]!=0x02)         //有目标且没有箱子
                        {
                                if(renh!=i||renl!=j) dishan(2*i,2*j,han[7]);
                        }
                }
}

void game(uchar k)                        //游戏控制
{
        if(k==1)                        //向上
        {
                if(SB[renh-1][renl]==0x00)                    //上面是空白
                {
                        dishan(2*renh,2*renl,han[0]);          //人原来的位置清0
                        renh--;                                                          //上移一行
                        dishan(2*renh,2*renl,han[1]);          //人新位置显示
                        bu++;                                                      //步数加1
                }

                else if((SB[renh-1][renl]==0x02)&&(SB[renh-2][renl]==0x00)) //上面是箱子,箱子上是空格
                {
                        dishan(2*renh,2*renl,han[0]);dishan(2*(renh-1),2*renl,han[0]);
                        renh--;
                        dishan(2*renh,2*renl,han[1]);dishan(2*(renh-1),2*renl,han[2]);
                        SB[renh][renl]=0x00;SB[renh-1][renl]=0x02;
                        bu++;
                }
        }

        if(k==4)
        {
                if(SB[renh+1][renl]==0x00)
                {
                        dishan(2*renh,2*renl,han[0]);
                        renh++;
                        dishan(2*renh,2*renl,han[1]);
                        bu++;
                }
                else if((SB[renh+1][renl]==0x02)&&(SB[renh+2][renl]==0x00))
                {
                        dishan(2*renh,2*renl,han[0]);dishan(2*(renh+1),2*renl,han[0]);
                        renh++;
                        dishan(2*renh,2*renl,han[1]);dishan(2*(renh+1),2*renl,han[2]);
                        SB[renh][renl]=0x00;SB[renh+1][renl]=0x02;
                        bu++;
                }
        }
           if(k==2)
        {
                if(SB[renh][renl-1]==0x00)
                {
                        dishan(2*renh,2*renl,han[0]);
                        renl--;
                        dishan(2*renh,2*renl,han[1]);
                        bu++;
                }
                else if((SB[renh][renl-1]==0x02)&&(SB[renh][renl-2]==0x00))
                {
                        dishan(2*renh,2*renl,han[0]);dishan(2*renh,2*(renl-1),han[0]);
                        renl--;
                        dishan(2*renh,2*renl,han[1]);dishan(2*renh,2*(renl-1),han[2]);
                        SB[renh][renl]=0x00;SB[renh][renl-1]=0x02;
                        bu++;
                }
        }
           if(k==3)
        {
                if(SB[renh][renl+1]==0x00)
                {
                        dishan(2*renh,2*renl,han[0]);
                        renl++;
                        dishan(2*renh,2*renl,han[1]);
                        bu++;
                }
                else if((SB[renh][renl+1]==0x02)&&(SB[renh][renl+2]==0x00))
                {
                        dishan(2*renh,2*renl,han[0]);dishan(2*renh,2*(renl+1),han[0]);
                        renl++;
                        dishan(2*renh,2*renl,han[1]);dishan(2*renh,2*(renl+1),han[2]);
                        SB[renh][renl]=0x00;SB[renh][renl+1]=0x02;
                        bu++;
                }
        }
        huintfumubiao();
        bushu();
        shengli();
}

void clear()        //清屏
{
        uchar i,j;
        for(i=0;i<8;i++)
                for(j=0;j<15;j++)
                {
                        dishan(2*i,2*j,han[0]);         //写0
                }
}

void keychuli(uchar  k)          //按键处理
{
        if(k==5)         {flag=0;disxg();goto over;}          //键值为5,“选关”
        if(k==6)         {flag=1;bu=0;renl=4;renh=6;clear();tupian();goto over;}        //键值为5,“开始”
        if(k<5)
        {
                if(flag==0)        xuanguan(k);  //选关处理
                else                        game(k);          //游戏控制
        }
over:
        ;
}

void main()
{
        uchar k;
        LCD24012864_init();
        disphz(14);         //写入汉字

        tupian();
        while(1)
        {
                k=key();
                if(k!=0) keychuli(k);
        }
}

void wrdat(uchar dat)              //写数据
{
        cd=0;
        wr=0;
        P0=dat;
        wr=1;
}

void wrcmd(uchar cmd)                     //写命令
{
        cd=1;
        wr=0;
        P0=cmd;
        wr=1;
}

void wrdcmd(uchar dat1, cmd)  //写带有一个参数的命令
{
        wrdat(dat1);
        wrcmd(cmd);
}

void lcddcmd(uchar dat1,dat2,cmd)  //写带有两个参数的命令
{
        wrdat(dat1);
        wrdat(dat2);
        wrcmd(cmd);
}

void LCD24012864_init()
{
        ce=0;
        md=0;
        rst=1;
        lcddcmd(0x00,0x10,0x40); //设置文本显示区首地址
        lcddcmd(30,0x00,0x41);   //设置文本显示区宽度
        lcddcmd(0x00,0x00,0x42); //设置图形显示区首地址
        lcddcmd(30,0x00,0x43);   //设置图形显示区宽度
        wrcmd(0xa2);            //设置光标形状
        wrcmd(0x80);            //设置显示方式,文本图形“或”
        wrcmd(0x9e);            //设置光标闪烁,不显示,文本与图形显示
}

void dischar(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cha) //写ASCII码字符,hang字符行(=8图形行),lie字符列(=8图形列),chaASCII码
{  //显示ASCII码时,16行x30列
        uint address;
        uchar dat1,dat2;
        address=hang*30+lie+0x1000; //计算文本显示区地址
        dat1=address;
        dat2=address>>8;
        lcddcmd(dat1,dat2,0x24);//地址指针定位
        wrdcmd(cha,0xc4); //写字符,地址指针不变
}

void delay()                        //延时
{
        uint x;
        for(x=0;x<1000;x++);
}

void disxg()                   //显示选关提示
{
        dishan(0,22,han[8]);
        dishan(0,24,han[9]);
        dishan(0,26,han[5]);
        disshu(0,28,shu[10]);
}

void disphz(uchar count)  //count是要写的汉字个数  //数字和汉字代码写入自定义字符存储区
{
        uint i;
        lcddcmd(0x03,0x00,0x22); //定义自定义字符(在GCRAM中)存储区字节地址高5位为0x03,
        lcddcmd(0x00,0x1c,0x24); //0x03<<11+0x0400=0x1c00(字节地址)
        for(i=0;i<16*8*12/8;i++)
                wrdcmd(shucode[i],0xc0);        //写数字(每个16*8)*12(0-9,:)到GCRAM
        for(i=0;i<16*16*count/8;i++)
                wrdcmd(hancode[i],0xc0);         //写汉字(每个16*16)*count到GCRAM
}

void dishan(uchar hang, lie,uchar bianma)//写汉字代码行,列,bianma汉字在自定义字符中的位置,
{
        dischar(hang,lie,bianma);//每个汉字按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存放
        dischar(hang+1,lie,bianma+1);
        dischar(hang,lie+1,bianma+2);
        dischar(hang+1,lie+1,bianma+3);
}
void disshu(uchar hang, lie, bianma)//写数字汉字代码行,列,bianma汉字在自定义字符中的位置,
{
        dischar(hang,lie,bianma);//每个汉字按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存放
        dischar(hang+1,lie,bianma+1);
}
uchar key()                       //检测按键
{
        uchar x,k=0;
        P1=0xff;
        x=P1;
        if(x==0xff)               //没按键跳出
                goto over;
        else
        {
                delay();           //有按键,延时
                P1=0xff;
                x=P1;
                if(x==0xff)                //再测
                        goto over;wait:           //等待按键释放
                        P1=0xff;
                        x=P1;
                        if(x==0xff) goto over;
                        else goto wait;
                }
        }
over:
        return k;
}

网友A(2020-05-05):
这是STM32单片机的?楼主发错了吧

楼主(2020-07-13):
引用 网友A:
这是STM32单片机的?楼主发错了吧

咯!原来标题是LCD240128搬货物Proteus仿真,让他们改在前面加个STM32

网友B(2021-06-18):
第三关貌似有bug 过不去

网友C(2022-10-18):
.h文件也发出来看看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