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12单片机的四驱小车pwm控制速度+蓝牙控制

楼主(2020-04-02):
基于12单片机的四驱蓝牙小车pwm控速程序,蓝牙只控制了前进后退和停止

#include<stc12c5a60s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igh_1=P0^0;
sbit Righ_2=P0^1;
sbit Left_1=P0^3;
sbit Left_2=P0^2;
uchar Buffer[5] = {0}; //从串口接收的数据
uchar Sign = '0';

//sbit ENA=P1^3;                                //左电机使能
//sbit ENB=P1^4;                                //右电机使能

void pwm_Init()
{
        CCON = 0;                                        //PCA初始化
        CMOD = 0x00;                        //空闲时不计数,不产生中断,时钟源为Sysclk/12,PWM频率大约为4KHz
        CL = 0x00;                                //PCA低8位清零
        CH = 0x00;                                //PCA高8位清零

        CCAPM0 = 0x42;                        //8位PWM模式,无中断
        CCAP0H = 0xc0;                        //PWM0占空比(调节此处值调节PWM占空比)
        CCAP0L = 0xc0;                        //PWM0占空比(调节此处值调节PWM占空比)

        CCAPM1 = 0x42;                        //8位PWM模式,无中断
        CCAP1H = 0x40;                        //PWM1占空比(调节此处值调节PWM占空比)
        CCAP1L = 0x40;                        //PWM1占空比(调节此处值调节PWM占空比)

        CR = 1;
}

void pwm_set(uchar x,uchar y)                                //占空比设置函数   引脚为P1.3和P1.4
{
        CCAP0H=x;
        CCAP0L=x;
        CCAP1H=y;
        CCAP1L=y;
}

/* 函数功能:设置串口*/
void init()                            //单片机串口初始化函数
{
        TMOD=0x20;                     //定时器1工作模式
        SCON=0x50;
                                       //设置串口方式1且允许串口接收。
        TH1=0xfd;                      //设置初值为0xfd,波特率是9600bps
        TL1=0xfd;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S=1;                          //打开接收中断
}

void Go()
{
        Righ_1=1;
        Righ_2=0;
        Left_1=1;
        Left_2=0;
}

void Back()
{
        Righ_1=0;
        Righ_2=1;
        Left_1=0;
        Left_2=1;
}

void Stop()
{
        Righ_1=0;
        Righ_2=0;
        Left_1=0;
        Left_2=0;
}

void main()
{
//        Com_Init();
        pwm_Init();
        init();
        pwm_set(0x32,0x32);
        while(1)
        {
                switch(Sign)
                {
                        case '1': Go(); break;
                        case '0': Stop(); break;
                        case '2': Back(); break;
                        default:break;
                }
        }
}

void UART_SER()interrupt 4 //串行口中断函数
{
        if (RI)//判断是接收中断产生
        {
            RI=0;  //读标志位清零
            Sign=SBUF;//读入缓冲区的值
            TI=1; //TI=1时,执行下面的程序
            SBUF=Sign;//将内容返回到手机端,可在手机查看发送的内容
        }
        if (TI)    //如果是发送标志位,写标志位清零
        TI=0;
}

以上源码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