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5单片机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
在网上看到这种串口显示方法,感觉挺方便就试了一下,但是有点不对劲,请大家帮忙看看这样写是不是对的.

#include "STC15.h"
#include <stdio.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16;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void port_mode() // 端口模式
{
        P0M1=0x00; P0M0=0x00;P1M1=0x00; P1M0=0x00;
        P2M1=0x00; P2M0=0x00;P3M1=0x00; P3M0=0x00;
        P4M1=0x00; P4M0=0x00;P5M1=0x00; P5M0=0x00;
}

void Uart1_Init()        //串口初始化
{
        SCON|=0x50;
        AUXR|=0X15;
        T2H=0XFC;
        T2L=0XF3;
        ES=1;
        EA=1;
        TI=1;
}

void main()
{
        port_mode();
        Uart1_Init();

        printf("大家好!欢迎学习单片机\n");

        printf("********************************\n");
        printf("hello world\n");                         // 最简单输出
        printf("How do you do!\n");                 // 输出换行符\n
        printf("欢迎学习 STC51 单片机\n");         // 中文输出
        printf("********************************\n");
        while(1)
        {

        }
}

//void Uart1_Rountine() interrupt 4
//{
//        if(RI)
//        {
//                RI=0;
//        }
//        else  if(TI)
//        {
//                TI=0;
//        }
//}

这张图想要显示的完全显示出来了

这张图想要显示的完全显示出来了

屏蔽一行显示出现错误

屏蔽一行显示出现错误

不要中断源有一部分未显示出来

不要中断源有一部分未显示出来

屏蔽第一行和中断源,同样有一部分未显示

屏蔽第一行和中断源,同样有一部分未显示

网友A(2020-04-02):
看一下是不是波特率设置问题

网友B:
用printf输出最好用下重定向 原因百度去  这里发个代码给你  随便放你的程序位置 int fputc (int ch,FILE * f)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 *)&ch,1,0xffff);     return ch; }   int fgetc (FILE * f) {     uint8_t ch=0;     HAL_UART_Receive(&huart1,&ch,1,0xffff);     return ch; }

网友B:
抱歉刚刚发的是STM32的  你百度搜索个51

网友C:
这跟串口线,调试软件都可能有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波特率设置问题

波特率是串口计算出来的   检查了下应该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printf输出最好用下重定向 原因百度去  这里发个代码给你  随便放你的程序位置 int fputc (int ch,FILE * ...

什么叫重定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跟串口线,调试软件都可能有关系。

stc-isp-15xx-v6.87B  软件用的是这个,最近好像更新了一次
线一直用的这根   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