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 下图不是三极管直接导通的嘛为啥是20V了

楼主(2020-04-02):
这个不是直接导通了嘛为啥不是28V输出

网友A:
这不是直接导通啊。刚好就是个三极管放大的串联稳压电源。

网友B:
因为D1 是20V稳压管,三极管E极要比B极低0.6V左右,建议你去补一补电子元件基础

网友C:
哪一个地方是你说的输出  麻烦标一下

网友D:
二极管的压降吧

网友E:
没有接负载电阻。

网友F:
这是一个典型的共集电极放大电路,电流增益β倍,电压增益约为1,因此其输出电压约为基极输入电压,也就是稳压管的电压20v,之所以输出小于20v,是由于ce压降造成的。因此这是一个典型的稳压电路,三极管在这里是提高驱动能力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G:
建议学习一下三极管,发射极的电压=基极-0.7V(大概,根据不同类型管子不同)
三极管不是MOS管。

网友H:
导通了,典型串联稳压电源,输出电压同稳压二极管有关。

网友I:
这是稳压电路呀

网友J:
这是一个晶体管齐纳二极管稳压器,输出电压由齐纳二极管电压确定,齐纳电压为20V,因此输出电压为20V减去基极-发射极结电压

网友K:
这是放大状态,不是开关状态,所以输出到不了输入电压那么高。如果去掉D1,就会输出接近28伏的电压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这是一个晶体管齐纳二极管稳压器,输出电压由齐纳二极管电压确定,齐纳电压为20V,因此输出电压为20V减去基 ...

长知识了

网友M:
稳压管把E的电压钳制住了,Vbe=0.7V。三极管处于线性状态,VCE的值比较高,不是饱和状态,饱和状态下的VCE只有零点几伏

网友N:
BZV55-B20稳压值为20v,pn结压降约0.7V,所以输出约19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D1 是20V稳压管,三极管E极要比B极低0.6V左右,建议你去补一补电子元件基础

那E极的电压是哪来的呢19.6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一个地方是你说的输出  麻烦标一下

E极电压为什么是19.6V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是一个晶体管齐纳二极管稳压器,输出电压由齐纳二极管电压确定,齐纳电压为20V,因此输出电压为20V减去基 ...

为啥由稳压二极管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稳压管把E的电压钳制住了,Vbe=0.7V。三极管处于线性状态,VCE的值比较高,不是饱和状态,饱和状态下的VCE ...

为啥没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