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看到马家有热释电模块,就做了一个单片机报警器 含PCB源程序

楼主(2020-04-02):
偶然看到TB上有热释电模块,就想自己做一个报警器,或者走廊灯,可是纯模块的话输出时间啊,玩不出花样,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出各种改变,那就用单片机来解决吧。压缩包里有原理图,bom,PCB还有keil文件,程序里具体说明都有。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按键    6*6*高度自选
直插按键    PCB少打孔了
电容    22uf    5*11规格
    10uf    5*11规格
三极管    9012    9013
单片机    15W201s
DC接口    5.5*2.1规格
电阻    10K
稳压    5V
蜂鸣器    12V
模块    热释电    微波感应

#include<stc15.h>         //stc15单片机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unsigned char dengdai;        //定义函数集

sbit hongwai=P3^1;                 //位定义
sbit fengming=P1^1;                 //位定义

void csh(void)                   //中断初始化函数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
    IT1 = 1;                    //设置INT1的中断类型 (1:仅下降沿 0:上升沿和下降沿)
    EX1 = 1;
//                   //设置INT0的中断类型 (1:仅下降沿 0:上升沿和下降沿)
    IT0=1;
        EX0=1;

        EA=1;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amt)                //@12.000MHz 1000ms          一秒钟的延时
{         unsigned int w;
        unsigned char i, j, k;
           for(w=amt;w>0;w--)
        {
           _nop_();
              _nop_();
           i = 46;
           j = 153;
           k = 24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main()
{
csh();                 //初始化外中断
    dengdai=0; //微波的话就保留,红外就把这句去掉
        delay(60);        //微波的话就保留,红外就把这句去掉          微波启动会有一分钟的三四次校准输出,那就屏蔽前一分钟的微波输出
  dengdai=1;          //让外中断可以运行
hongwai=1;                        //使引脚处于输入状态
fengming=1;            //使引脚处于输出关闭状态
        while(1)
        {
           if(hongwai==0&dengdai==1) //当模块发来一个低电平把电路下拉成低电平,同时处于非等待可以输出状态
           {
               delay(1); //防止报警误触发
                   if(hongwai==0&dengdai==1)        //确认被触发
                   {
                         fengming=0;         //蜂鸣器输出
                                 delay(10);//报警持续时间
                                 fengming=1;   //蜂鸣器输出
                   }
           }
        }

}
void exint0() interrupt 0   //外中断函数
{
            dengdai=0;          //马上让模块触发不生效
         fengming=1;  //马上关闭蜂鸣器
         delay(45);          //等待45秒
         dengdai=1;          //恢复模块生效
}
void exint1() interrupt 2
{
                    ;//这个外中断功能你自己想干啥干啥,给你预留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