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运行虚拟机时出现的错误提示什么原因?

楼主(2020-04-02):
Emulator: emulator: INFO: QtLogger.cpp:68: Critical: Uncaught ReferenceError: $ is not defined (qrc:/html/js/location-loader.js:1, (null))

Emulator: [12440:4560:0402/144214.190:ERROR:ssl_client_socket_impl.cc(1050)] handshake failed; returned -1, SSL error code 1,

Android 运行虚拟机时出现的错误提示什么原因

网友A:
请问一下你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B(2020-06-04):
同问,解决了么你

网友C(2020-07-14):
引用 网友B:
同问,解决了么你

解决方法:
重启adb,命令如下
adb kill-server
adb devices
用cmd进入SDK中的platform-tools下
执行上面的两条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