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2个433无线模块,2个都控制不了,确定是我不会用的原因,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20-04-02):
板子的码,调了,和遥控器的码都调一样,都试过了都匹配不上,没有反应,不知道什么问题,如果是坏的不可能,买2个店铺的都是有问题的,我感觉是我还没有弄明白这个怎么控制的,还是天线问题?看了宝贝详细说A对应 D0----D对应 D3,每个都按了还是没有反应,这个是一直按着一直输出高电平的,有没有用过这个模块的,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你看看你的发送和接收的地址码对应上没,PT2272地址码需要接成一样

楼主:
焊码也一样,就是不行,会不会2个都坏的,我看了网上的视频,像我这样就可以匹配,我用就不行?而且还是买2个,第一次买一个不行,然后在另外一个店铺又买一个,如果2个都是坏的,那个这个概率真是无语啊,大家分析一下是遥控器的问题还是板子的问题,遥控器按一下灯有亮,不知道有没有发射信号,板子VT,和其他数据脚都没有高电平输出

焊码也一样,匹配不了

焊码也一样,匹配不了

楼主:
找到问题了,接收板的元器件乱焊的,估计是机器出问题了

楼主:
谁有这个模块,是好的,可以用的,拍一张接收板的清晰照片给我,我有一些元器件参数不对,要调整一下,麻烦谢谢

网友B:
现在都用带学习型的接收板了,更方便。各种输出随便可以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