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只亮不显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4-02):
#include<reg51.h>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unsigned char code tab1[]="welcome AT89S51!";
unsigned char code tab2[]="LCD1602test..OK";
bit lcd1602_read_status();
void lcd1602_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void lcd1602_write_dat(unsigned char dat);
void lcd1602_init();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while(i--);}
bit lcd1602_read_status()
{ unsigned char temp;
RS=0;
RW=1;
temp=P0;
delay(20);
E=1;
delay(20);
E=0;
return (bit)(temp&0x80);
}
void lcd1602_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
while(lcd1602_read_status()!=0);
E=0;
RS=0;
RW=0;
P0=cmd;
delay(20);
E=1;
delay(20);
E=0;
}
void lcd1602_write_dat(unsigned char dat)
{
while(lcd1602_read_status()!=0);
E=0;
RS=1;
RW=0;
P0=dat;
delay(20);
E=1;
delay(20);
E=0;
}
void lcd1602_init()
{
E=0;
lcd1602_write_cmd(0x38);
lcd1602_write_cmd(0x0c);
lcd1602_write_cmd(0x01);
lcd1602_write_cmd(0x06);
delay(200);
}
void lcd1602_display()
{
unsigned char i,j;
lcd1602_write_cmd(0x80+0x00);
for(i=0;i<15;i++)
{lcd1602_write_dat(tab1[i]);delay(20);}
lcd1602_write_cmd(0x80+0x40);
for(j=0;j<14;j++)
{lcd1602_write_dat(tab2[j]);delay(20);}
}
void main()
{
lcd1602_init();
lcd1602_display();
while(1);
}

网友A:
RW  RS  EN状态不对,好像卡在读忙状态不跑了。这个显示1602读忙操作没有意义。

初学者的经验1602显示 先定义四个函数----延时、初始化、写数据、写命令。

然后主函数--初始化--写命令---写数据

就完事了,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是被这些晦涩难懂的写法挡在门外很久很久。

单片机,把它分成一块块的研究会好学的很多。

网友B:
查忙程序错误

网友C:
proteus仿真1602时有BUG,把忙检测那里的程序去掉,用延时5ms代替

网友D:
如果你的代码确定没有问题,硬件接线也正确,那么只亮不显示,极有可能是L1602上的对比度电压(模块第三脚)没有调好,如果对比度电压不全适,字符是完全看不见地。

网友E:
代码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