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流水灯代码这样写有没有错?

楼主:
流水灯这样写有没有错

网友A(2020-04-02):
你这样写LED只亮一遍,加个while语句。

网友B:
程序应该没问题,但这样感觉就只会依次亮一遍,你要想连续,就在main里面加一个while。然后电路因为是C51 的P0口,可以加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C:
主程序跑完一遍会重新从入口开始运行的,结构简单的话不加死循环也可以

网友D:
可以在软件上运行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E:
这个是程序是对的,建议用p1口仿真比较方便

网友F:
流水灯的效果有了,但只流动一次

网友G:
加个while(1);死循环

网友H:
除了没循环,剩下都对,加个循环,不知道对错可以在proteus上试试

网友I:
楼上说的正确。不过建议你led共阳极。也就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J:
这样没有错,但是还要规范,一是加相关的说明,这样更加清晰;二是要加while(1)语句//无限循环;三是要利用好tab键,使程序有层次。谢谢分享!

网友K:
用-corl-(,)函数写,简洁一些,要加while(1)。

网友L:
加while死循环,可以用移位函数,代码更简洁

网友M:
直接检验,应该是出错了

网友N:
基础有点欠缺,建议找杜洋的爱上单片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