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单片机中断程序如何编写?

楼主(2020-04-02):
51单片机如果在main函数里正在执行一个死循环如while(1),这时在中断函数里有个条件成立,然后main函数跳出while(1);

网友A:
就是一个普通的中断就行了,定时器、外部等中断

网友B:
如果在keil 51平台,中断程序书写如下:
void 函数名 interrupt x
{
    /*中断处理程序*/
}
其中,函数名是中断处理函数名interrupt x为中断序号,比如外部中断0用interrupt 0。
如果在IAR for 8051平台,中断程序书写如下:
#pragma vector=VECT(n, addr )
__interrupt void 函数名(void)
{
    /*中断处理程序*/
}
其中n为中断序号,addr为中断入口地址。比如定时器0中断,则为VECT(1, 0x0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普通的中断就行了,定时器、外部等中断

具体实现想法是这样的,我用定时器中断去做按键扫描,主函数里有两个子函数,当按键一按下时执行子函数一,按下按键二执行子函数二,这比较好实现。如果函数一里有一个时间很长的延时(1小时),这样如果按键二按下,它应该是继续执行延时不能立即执行子函数二吧。

网友C:
发生中断,会暂停现在的主程序,去执行中断,中断执行完成,回到主程序继续执行主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