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做STC15W4K32S4采集心率的实验,调试了三天没调试出来,希望有高手指点指点

楼主(2020-04-02):
   采用的是STC15W4K32S4单片机作为处理器,心率模块用的是Pulse sensor,只需要得出心跳次数BPM就行,其中AD转换我用了P1.3口,通信用的是串口2(P1.0/RxD2    P1.1/TxD2), 另外,心率数据处理部分我参照了那个宝卖家给的Pulse sensor资料,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一直没调试出来(不需要上位机显示,只需要得到心率值就行),希望有高手帮忙指点一下,谢谢了。下面代码中我简单注释了一下。    再次谢谢大家了

    //系统频率为11.0592MHz
#include<stc15.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false 0
#define true 1

char bdata bit_S2CON;         //定义它主要是为了进行位操作,我用的串口2
sbit TI_2 = bit_S2CON^1;
sbit RI_2 = bit_S2CON^0;

u8 aa[3];            //定义它是为了存得出的心跳BPM(当成3位数来处理,主要是方便串口通信传输它)

//下面这些定义是用在T0中断中心率的处理,资料上是这样的
volatile unsigned int BPM;                  //每分钟的心跳
volatile unsigned int Signal;                //脉冲
volatile unsigned int IBI = 600;             //IBI是相邻两次心跳的时间间隔,600的意思应该是0.6ms,我不太清楚
volatile bit Pulse = false;                  // 脉冲的标志
volatile bit QS = false;                   // 这个是得出计算出了心跳次数BPM时候的一个标志
volatile int rate[10];                    //定义成10位数组,主要是为了存10次心跳的间隔时间,然后为了求个平均值
volatile unsigned long sampleCounter = 0;         //上一次心跳的时间
volatile unsigned long lastBeatTime = 0;          //紧接着的下次心跳的时间,这两个时间相减就是紧挨着的两次心跳之间的时间
volatile int Peak =512;                    //脉冲峰值,这里资料上是512,我不清楚,是个脉冲中间值吧
volatile int Trough = 512;                 //脉冲的波谷
volatile int thresh = 512;               //波谷上升到波峰的那段的一个中间值,资料上意思是计算相邻这样的中间值来计算心跳准确点
volatile int amp = 100;                   //用在波谷到波峰中间值的一个量,初值为什么是100,资料是这样写的
volatile bit firstBeat = true;
volatile bit secondBeat = false;      //跟上面那个一样是个标志

void delay_ms(u16 z)                 //大概延时1ms的时间
{
        u8 x;
        for(; z > 0; z--)
                for(x = 110; x > 0; x--);
}

void Delay_6us()                //大概延时6us
{
        u8 i;
        i = 14;
        while (--i);
}

void ad_init()                            //ADC初始化 (STC15W4K32S4单片机)
{
        ADC_CONTR |= 0x80;       //开启ADC的电源
        delay_ms(1);                  //第一次开电源需要延时1ms,书上这样写的
        P1ASF |= 0x08;                  //将P1.3口作为AD功能
        ADC_CONTR |= 0x40;      //ADC转换速度,我选择额的是180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可以达10位精度
        Delay_6us();                 //每次执行ADC_CONTR寄存器赋值时,要延时一下,书上这样介绍的
        CLK_DIV |= 0x20;      //这里我设置成转换结果的高两位存在ADC_RSE[1:0],转换结果的低八位存在ADC_RESL[7:0]
}

u16 ad_work()                    //进行AD转换函数,有返回值,需要对返回的结果进行计算处理,得出心跳次数BPM
{
        u16 result;                    //定义它来存结果
        ADC_CONTR |= 0x03;        //选择P1.3作为A/D输入来用
        Delay_6us();
        ADC_CONTR |= 0x08;       //将开始转换位ADC_START置1,开始进行A/D转换
        Delay_6us();
        while(!(ADC_CONTR & 0x10));    //判断标志位ADC_FLAG是否为1了,也就是是否A/D转换完了
        ADC_CONTR &= 0xE7;           //转换结束后将标志ADC_FLAG和开始转换位ADC_START置0;
        Delay_6us();
        result = ADC_RES;
        result = result << 8;
        result = result + ADC_RESL;  //上面这几行就是将结果存在result中
        return result;                 //返回值
}

void uart_init()              //串口2的初始化
{
        AUXR |= 0x04;                //采用定时器2,不分频,它是固定为16位自动重装
        T2L = 0xFD;
        T2H = 0x1F;                //装初值设置波特率为9600
        AUXR |= 0x10;             //将TR2置1
        S2CON = 0x50;        //串口工作在方式2 , 8位数据
        EA = 1;

}

void uart_sendchar(u8 dat)            //发送单个字符
{
        S2BUF = dat;
        while(!(S2CON & 0x02));       //因为S2CON不能被位寻址,所以这里用了前面定义的可以被位寻址的bit_S2CON
        bit_S2CON = S2CON;
        TI_2 = 0;
        S2CON = bit_S2CON;
}

void uart_sendstring(u8 *astring, u16 stringlength)        //发送数组,发送前面定义的aa[3],
{
        u8 i;
        for ( i = 0; i < stringlength; i++ )
        {
                uart_sendchar( astring[i] );
        }
}

void T0_init()                //定时器T0的初始化
{
        TMOD = 0x01;    //工作方式1,16位定时器
        TH0 = 0xF8;
        TL0 = 0xFC;       //定时2ms
        TR0 = 1;
        ET0 = 1;
        EA = 1;
}

void main()
{
        ad_init();
        uart_init();
        T0_init();
        while(1)                        //主函数里就只做将得到的心跳值BPM存在aa数组里,然后发送,,这两件事情
        {
                if(QS == true)
                {
                        QS = false;
                        aa[0] = BPM/100;
                        aa[1] = BPM%100/10;
                        aa[2] = BPM%100%10;
                        uart_sendstring(aa,3);
                }
        }
}

void Timer0_rountine(void) interrupt 1            //这个T0中断里下面就是对AD转换后的值做处理和运算了,得到想要的心跳数BPM,那个宝老板给的资料
{                                                                //这资料里的就是这样处理的,,不知道它程序逻辑有没有问题,反正意思清楚,基本上没怎么改动它
       int N;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runningTotal = 0;

        EA=0;
        TH0 = 0xF8;
        TL0 = 0xFC;
  Signal = ad_work();                      //这个地方换成我自己的AD转换后的结果,然后付给了初始信号Signal
  sampleCounter += 2;
  N = sampleCounter - lastBeatTime;

  if(Signal < thresh && N > (IBI/5)*3){
    if (Signal < Trough){
      Trough = Signal;
    }
  }

  if(Signal > thresh && Signal > Peak){
    Peak = Signal;
  }

  if (N > 250){
    if ( (Signal > thresh) && (Pulse == false) && (N > (IBI/5)*3) ){
      Pulse = true;
      IBI = sampleCounter - lastBeatTime;
      lastBeatTime = sampleCounter;

      if(secondBeat){
        secondBeat = false;
        for(i=0; i<=9; i++){
          rate[i] = IBI;
        }
      }

      if(firstBeat){
        firstBeat = false;
        secondBeat = true;
        EA=1;
        return;
      }

      for(i=0; i<=8; i++){
        rate[i] = rate[i+1];
        runningTotal += rate[i];
      }

      rate[9] = IBI;
      runningTotal += rate[9];
      runningTotal /= 10;
      BPM = 60000/runningTotal;
                        if(BPM>200)BPM=200;
                        if(BPM<30)BPM=30;
      QS = true;                                                //这里这个QS就是得出心跳次数BPM后的标志
    }
  }

  if (Signal < thresh && Pulse == true){
    Pulse = false;
    amp = Peak - Trough;
    thresh = amp/2 + Trough;
    Peak = thresh;
    Trough = thresh;
  }

  if (N > 2500){
    thresh = 512;
    Peak = 512;
    Trough = 512;
    lastBeatTime = sampleCounter;
    firstBeat = true;
    secondBeat = false;
  }

  EA=1;
}

网友A:
程序代码看看有没有报错,如果没报错,在protues上你试试运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代码看看有没有报错,如果没报错,在protues上你试试运行一下

没有报错的,代码中我已经简化了,只需要得到计算出来的BPM,通过串口把他发送出去就行,通过上位机Processing显示波形我都省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代码看看有没有报错,如果没报错,在protues上你试试运行一下

没有报错的,其他什么传送上位机processing显示波形我都省去了,只需要通过串口传输计算出的心跳次数BPM就行,还是没有结果,我单独测试了AD功能,串口一直会收到'00 00 00 00 00'数据(是按照我预先设定时间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