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51单片机的程序思路,用一个独立按键控住流水灯花样

楼主(2020-04-02):
用的是butten按键,要求是 按一次按键改变一个花样

网友A:
按一次按钮变量+1,再用swich

网友B:
弄个状态机,按键按一下进一个状态,弄个标志位。

网友C:
先把你想显示的情况的函数写好,然后设置标志位,通过按键按下的次数不同标志位不同,根据标志位显示流水灯的不同情况

网友D:
根据按键的按下次数来选择流水灯的花样,在用switch语句分别对应起来,到达一定次数之后再把次数置零即可。

网友E:
用汇编简单呀 设置一个inc就好啦

网友F:
按键按一下,按键标志 buff++,为1时一个花样,2时下一个花样。每一个花样对应一个函数LED函数部分

网友G:
要设计的话,最好一点一点的改硬件和程序。
先ifmenu =1
=2
=3
=4
把不同状态都放到不同menu下,每次设计好,调一下看看有问题吗。
最后把menu=?与按键标志绑定。

网友H:
设置一个按键标志位flag,每当按键按下flag++。然后每一个flag值对应一个模式,最后记得把flag归回原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