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v8.6每次打开arduino仿真项目都需要重新编译,慢死了,怎么破?

楼主(2020-04-02):
如题,proteus v8.6每次打开arduino仿真项目都需要重新编译一下各种库函数的源文件.cpp文件,用avr-gcc编译,时间非常漫长,哪位大佬知道避免其重复编译的方法,请指教

网友A:
编译后能正常运行点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后能正常运行点保存

能正常运行。保存后。关闭项目,重新打开项目,再运行,还会重头全部编译一边。 除非打开项目不关闭的情况下,只有第一次是全部重新编译,第2次之后就不会全部编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