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在proteus仿真正确,但在单片机开发板显示不正确

楼主(2020-04-02):
最近做的一个设计在仿真中lcd1602是可以显示的,如图一
但在普中V3.0开发板上lcd1602不能正确显示,如图二

普中lcd1602的RS、RW、E管脚分别是p2.7,p2.5,p2.6  仿真中lcd1602的RS、RW、E也是

普中开发板没有问题,可以使用光盘中的程序

希望大佬能够指导一下我哪里有错误,万分感谢,拜托了,找了一下午都没找出来

下面贴出lcd1602相关的单片机程序
/***********************************************************************************************************
LCD1602相关函数
***********************************************************************************************************/

sbit LCDRS = P2^6;
sbit LCDEN = P2^7;
sbit LCDRW = P2^5;
sbit D0        = P0^0;
sbit D1        = P0^1;
sbit D2        = P0^2;
sbit D3        = P0^3;
sbit D4        = P0^4;
sbit D5        = P0^5;
sbit D6        = P0^6;
sbit D7        = P0^7;

//LCD延时
void LCDdelay(uint z)                  //该延时大约100us(不精确,液晶操作的延时不要求很精确)
{
  uint x,y;
  for(x=z;x>0;x--)
    for(y=2;y>0;y--);
}
void LCD_WriteData(uchar dat)
{
        if(dat&0x01)D0=1;else D0=0;
        if(dat&0x02)D1=1;else D1=0;
        if(dat&0x04)D2=1;else D2=0;
        if(dat&0x08)D3=1;else D3=0;
        if(dat&0x10)D4=1;else D4=0;
        if(dat&0x20)D5=1;else D5=0;
        if(dat&0x40)D6=1;else D6=0;
        if(dat&0x80)D7=1;else D7=0;
}
//写命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LCDRW = 0;
        LCD_WriteData(com);
    LCDdelay(2);
    LCDEN=1;
    LCDdelay(2);
    LCDEN=0;
}
//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LCDRW = 0;
        LCD_WriteData(date);
//  DAT=date;
  LCDdelay(2);
  LCDEN=1;
  LCDdelay(2);
  LCDEN=0;
}

/*------------------------------------------------
              选择写入位置
------------------------------------------------*/
void SelectPosition(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if (x == 0)
        {
                write_com(0x80 + y);     //表示第一行
        }
        else
        {
                write_com(0xC0 + y);      //表示第二行
        }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SelectPosition(x,y);
        while (*s)
        {
                write_data( *s);
                s ++;
        }
}
//========================================================================
// 函数: void LCD_Write_Char(uchar x,uchar y,uint s,uchar l)
// 应用: LCD_Write_Char(0,1,366,4) ;
// 描述: 在第0行第一个字节位置显示366的后4位,显示结果为 0366
// 参数: x:行,y:列,s:要显示的字,l:显示的位数
// 返回: none.
//========================================================================
void LCD_Write_Char(uchar x,uchar y,uint s,uchar l)
{
        SelectPosition(x,y) ;

        if(l>=5)
                write_data(0x30+s/10000%10);        //万位
        if(l>=4)
                write_data(0x30+s/1000%10);                //千位
        if(l>=3)
                write_data(0x30+s/100%10);                //百位
        if(l>=2)
                write_data(0x30+s/10%10);                        //十位
        if(l>=1)
                write_data(0x30+s%10);                //个位

}

//1602初始化
void Init1602()
{
  uchar i=0;
  write_com(0x38);//屏幕初始化
  write_com(0x0c);//打开显示 无光标 无光标闪烁
  write_com(0x06);//当读或写一个字符是指针后一一位
  write_com(0x01);//清屏
}
void Display1(c,temp,temp2,temp3) //温度,烟雾,PM2.5,甲醛
{
        //时时温度
        LCD_Write_Char(0,6,c/10,2);
        write_data('.');
        LCD_Write_Char(0,9,c%10,1);
        //时时烟雾
        LCD_Write_Char(0,13,temp,3);
        //时时pm25
        LCD_Write_Char(1,6,temp2,3);
        //时时甲醛
        LCD_Write_Char(1,13,temp3,3);

}

void Display2(yushe_wendu,yushe_yanwu,yushe_pm25,yushe_jiaquan)
{
        //显示预设温度
        LCD_Write_Char(0,6,yushe_wendu,2);

        //显示预设烟雾
        LCD_Write_Char(0,13,yushe_yanwu,3);

        //显示预设PM2.5
        LCD_Write_Char(1,6,yushe_pm25,3);

        //显示预设甲醛
        LCD_Write_Char(1,13,yushe_jiaquan,3);

}

图二

图二

图一

图一

网友A:
仿真没问题的话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可以看看你的硬件有没有问题,你看一下你开发板上的晶振是不是跟仿真用的晶振是一样的,一般用的是11.0592的,但是有的开发板的晶振是12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盘上有程序,可以直接使用其程序呀,估计你加了不同的传感器,是获取传感器数据时进入了等待状态,如果去掉传 ...

去掉传感器程序,还是不显示

网友C:
先下载别人成功例子的代码看看,这样会下走很多弯路

网友D:
你试试调整一下晶振

网友B:
光盘上有程序,可以直接使用其程序呀,估计你加了不同的传感器,是获取传感器数据时进入了等待状态,如果去掉传感器内容,又能够显示就不是显示程序的问题

网友E:
尝试不同的延迟值。 模拟与实际控件不同,需要调整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