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电源模块如何设计?

楼主(2020-04-02):
我用的是STM32F103,是不是所有的stm32系列都是3.3v?接入用5v然后转3.3v?

网友A:
好像是的。否则电平不兼容可能会烧毁器件。

网友B:
如果用USB做电源输入的话,需要用LDO将5V稳压要3.3V供电,5V输入端最好串联一个保险丝。

网友C:
据我所知,STM32系列单片机的电源电压范围很广,从1.8V到3.6V。 但是最大电源电压不得高于3.6V。 如果需要使其与USB电压兼容,则需要使用LDO将USB 5V调节至3.6V以下,或者使用降压转换器将电压降低至所需电压。

网友D:
需要用LDO将5V稳压3.3V供电

网友E:
直接3.3v供电也行的

网友F:
必须加LDO降压

网友G:
只要是输出3.3伏就可以,不一定非得从5伏取电,有12伏,24伏作为供电,使用降压IC降到3.3伏一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