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简单程序有大神讲解下吗,不知道对不对 求帮助

楼主(2020-04-02):
#include<reg52.h>
sbit LED0=P1^0;
sbit LED1=P1^1;
sbit LED2=P1^2;
sbit LED3=P1^3;
sbit LED4=P1^4;
sbit LED5=P1^5;
sbit LED6=P1^6;
sbit LED7=P1^7;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char i;
while (1)
  {
for(i=0;i<10;i++)
  {
  LED0=0;
  LED2=1;
  LED4=0;
  Delay(5000);
  LED0=1;
  LED2=0;
  LED4=1;
  Delay(5000);
  }
for (i = 0; i < 10; i++)
{
     LED0 = 0;
     LED2 = 1;
     LED4 = 0;
     Delay(60000);
     LED0 = 1;
     LED2 = 0;
     LED4 = 1;
     Delay(60000);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网友A:
你这程序确定没问题嘛,最后一句都少了一个括号了。。。先不管这个,你这个程序不就是亮灭亮,等5秒之后再亮灭亮,之后又亮灭亮,六秒之后,亮灭亮。然后循环嘛

网友B:
不知道你想实现什么功能,如果是延时增长,这其中有个问题。delay函数中你的赋值,实现不了这么长的delay,具体原因我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