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提示某个变量未定义?

楼主(2020-04-02):
请问之前用的老版本 并没有提示错误
用上5.29之后提示P1未定义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把AT89X52.H改为REGX52.H就好了

网友B:
你是用的keil for 51还是MDK

网友C:
你是Keil_JDK的话就没办法,这是针对ARM芯片的,如果不是,你将REG51.H文件导进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AT89X52.H改为REGX52.H就好了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的keil for 51还是MDK

用的这个  Keil uVision5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Keil_JDK的话就没办法,这是针对ARM芯片的,如果不是,你将REG51.H文件导进出看看

噢噢  了解了  谢谢!!

网友D:
第二行可以写成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
因为你这个是不变的常量,加一个code就用程序空间了,节省一些ram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二行可以写成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3f.........
因为你这个是不变的常量,加一个code就用程 ...

谢谢 我好像是安装错了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