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灯就是不亮?

楼主:
为什么这灯他就是不能亮

网友A(2020-04-03):
1,电源电压要用5伏,直接用单片机电源3.3伏有点低。2,发光2极管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使用,将Q1,D1交换位置安装。3,Q1更换成NPN型三极管,基极串1K电阻。

网友B:
不限流的吗?参数太少了,MOS能够开启吗?

网友C:
Q1使用错了,换一个200电阻就亮了

网友D:
将终端POWER换面激励源DC试试

网友D:
或者,在设计------配置供电网----------将电压调高一点。5V低了,调为9V就可以了

网友E:
为什么这灯他就是不能亮
这个图所给的信息,就是不能亮呀
一是4脚接地,脚2、4之间没有电压;
二是Q1脚2、3没有导通,2脚为低;

网友F:
这是一个N沟道的场管,图中没有标供电电压,场管如果栅极的电压达不到导通电压,场管是不导通的。如果按这个电路图接线,灯不亮的原因只有二个,一个是供电电压太低,达不到导通的条件,二是达到导通条件了,但因为没有限流电阻,一导通立即就把LED烧坏了。

网友G:
他为什么要亮,是你的条件给对了吗?你有没有思考过?不同MOS管导通电压也不同,你不要以为他是三极管

网友H:
同样的问题我出现了

网友I:
谢谢各位,就是导通电压给的太小了,调到9V就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