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数字芯片:有两个以上的输入和输出,当输入1和输入2分别是高电平

楼主:
要求如下:
有两个以上的输入和输出,当输入1和输入2分别是高电平和低电平时,输出1为高电平,当输入1和输入2分别为低电平和高电平时,输出2为高电平。最好具体到芯片的型号,谢谢了

网友A(2020-04-03):
如果你只需要实现逻辑,只需要三个与非门就可以实现了,74LS的四与非门的芯片都可以

网友B:
楼主这是逻辑“异或非”关系,可以直接使用异或非门电路40系列的4077,74系列的74266等芯片。

网友C:
74ls74可以实现,原理图两个与非门交代的很清楚

网友D:
输入1是高电平,输出1也是高电平,输入2是高电平,输出2也是高电平,这样的话直接接上不就行了

网友E:
完成你的逻辑功能,什么芯片都不需要,直接输出

网友F:
用LM339也可以实现,用三极管搭个电路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