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这段程序啥区别,看教程里这样写的

楼主:
教程里那样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定义个temp,再把值给P1,不理解

网友A(2020-04-03):
没有区别,temp完全没有必要,可以直接赋值给P1口

网友B:
应该是从其他程序拷贝过来的一个程序片段;而且还不完整,缺少子函数-cror-();并且也没有定义这个(颜色?)函数。估计是为了演示点亮LED灯的吧。我是这么认为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区别,temp完全没有必要,可以直接赋值给P1口

哦 谢谢了  这下心里松快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从其他程序拷贝过来的一个程序片段;而且还不完整,缺少子函数-cror-();并且也没有定义这个(颜色?) ...

可能是吧,这个问题过了,谢谢回答 感谢所有回复的好友

网友C:
我问的问题都比较傻,初学者不懂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从其他程序拷贝过来的一个程序片段;而且还不完整,缺少子函数-cror-();并且也没有定义这个(颜色?) ...

-cror-为循环右移函数,是系统内置函数,不需要另外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