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的数组是如何写出来的?

楼主(2020-04-03):
我想问一下,51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的c语言程序,步进电机的接口不同是不是正反转的程序就不一样,如正传是{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这种是怎么写出来的,请大神帮忙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看数据手册

网友B:
{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一看就是八步步进电机。
分别对应的是:
0001    0011    0010      0110    0100    1100    1000   1001
每一位都分别对应的是GPIO_Pin 的端口我这里写作A\B\C\D

void STEP_MOTOR_OFF (void){//电机断电
        GPIO_ResetBits(STEP_MOTOR_PORT,STEP_MOTOR_A | STEP_MOTOR_B | STEP_MOTOR_C | STEP_MOTOR_D);//各接口置0
}

void STEP_MOTOR_8A (u8 a,u16 speed){//电机单步8拍
        switch (a){
                case 0:
                GPIO_ResetBits(STEP_MOTOR_PORT,STEP_MOTOR_B | STEP_MOTOR_C | STEP_MOTOR_D);//0
                GPIO_SetBits(STEP_MOTOR_PORT,STEP_MOTOR_A);//1
                        break;
                case 1:
                GPIO_ResetBits(STEP_MOTOR_PORT,STEP_MOTOR_C | STEP_MOTOR_D);//0
                GPIO_SetBits(STEP_MOTOR_PORT,STEP_MOTOR_A | STEP_MOTOR_B);//1
                        break;
                case 2:
                GPIO_ResetBits(STEP_MOTOR_PORT,STEP_MOTOR_A | STEP_MOTOR_C | STEP_MOTOR_D);//0
                GPIO_SetBits(STEP_MOTOR_PORT,STEP_MOTOR_B);//1
                        break;
                case 3:
                GPIO_ResetBits(STEP_MOTOR_PORT,STEP_MOTOR_A | STEP_MOTOR_D);//0
                GPIO_SetBits(STEP_MOTOR_PORT,STEP_MOTOR_B | STEP_MOTOR_C);//1
                        break;
                case 4:
                GPIO_ResetBits(STEP_MOTOR_PORT,STEP_MOTOR_A | STEP_MOTOR_B | STEP_MOTOR_D);//0
                GPIO_SetBits(STEP_MOTOR_PORT,STEP_MOTOR_C);//1
                        break;
                case 5:
                GPIO_ResetBits(STEP_MOTOR_PORT,STEP_MOTOR_A | STEP_MOTOR_B);//0
                GPIO_SetBits(STEP_MOTOR_PORT,STEP_MOTOR_C | STEP_MOTOR_D);//1
                        break;
                case 6:
                GPIO_ResetBits(STEP_MOTOR_PORT,STEP_MOTOR_A | STEP_MOTOR_B | STEP_MOTOR_C);//0
                GPIO_SetBits(STEP_MOTOR_PORT,STEP_MOTOR_D);//1
                        break;
                case 7:
                GPIO_ResetBits(STEP_MOTOR_PORT,STEP_MOTOR_B | STEP_MOTOR_C);//0
                GPIO_SetBits(STEP_MOTOR_PORT,STEP_MOTOR_A | STEP_MOTOR_D);//1
                        break;
                default:
                        brea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