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万用板的接地端如何焊接呢

楼主(2020-04-03):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把板子上电路的接地端集中在一点,然后从这点引出线接电源负极

网友B:
地都接到滤波电容的负极

网友C:
一般让所有接地端共地

网友D:
万用板的接地端就是零电位公共点,单电源供电的电路中,公共点接到电源的负极即可。
电路的地实际就是一个基准点,相当于零电位点。通常把所有地线都引在一个线头上,再接电池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