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电子秤误差特别大,如何消除?

楼主(2020-04-03):
我的电子秤是用24位的ad转换器和电阻应变式压力传感器做的,我想问一下,刚开始的时候那个称出的重量误差特别大,请问那个误差怎么才可以消除的?

网友A:
软件滤波,重复采AD100次,去除10个最大10个最小,然后取平均?

网友B:
是因为你的电阻式压力传感器精度不够

网友C:
你的刚开始是刚开始开机还是刚开始称量?刚开始称量的话问题就在于每次上去之后压力传感器是由抖动的,你需要稳定个多少个MS后才开始采样,采样后需要软件滤波

网友D: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称出的重量误差特别大
没看懂你刚开始是什么意思,是指开始测试还是砝码一级一级加压
1,说明要做消除抖动的处理,一般的按键大概需要20ms的时间,到压力传感器上应该也需要几十ms的时间进行消抖。
2,如果是需要初始砝码误差较大,直接就说明初始砝码就不在你这个设计作品的阈值范围里,你自己选择一个标准测试范围里测试就行了。

网友E:
你需要分析波动和噪声的来源,如果在开始或添加新砝码时波动太大,则需要插入延迟以等待其稳定。

网友F:
多测几组数据画曲线图,如果误差有规律,那就是系统误差,可以通过计算进行修正,可以只修正一定重量以下的数据

网友G:
你的反馈电路可以看看,反馈时间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