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步进电机这样子怎么设计程序用第三个开关调节速度?

楼主(2020-04-03):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zz[]={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unsigned char fz[]={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void delay(unsigned ms)
{
unsigned int t;
while(ms--)
{
for(t=0;t<120;t++)
{
}
}
}
void delay_2(unsigned int i)
{
if(P1==3)
{
while(--i);
}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speed;
unsigned int i;
P1=0;
speed=60;
while(1)
{
if(P1==1)
{
for(i=0;i<8;i++)
{
P2=fz[i];
delay(speed);
}
delay_2(10);
}
if(P1==2)
{
for(i=0;i<8;i++)
{
P2=zz[i];
delay(speed);
}
delay_2(10);
}
}
}

如果两个开关同时关闭电机停止转动就会,请问怎么办

网友A:
你的需求看不太懂,给你一个开关控速,设计两个开关key 1,2      判断开关状态,1按下,speed+=5;2按下speed-=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