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ision4输入完程序,编译输出为什么显示目标未创建

楼主:
刚学Keil uVision4昨天编程序的时候出现了这个,每个步骤都和网上说的,师傅讲的一样为什么会这样,求大神解答

网友A(2020-04-03):
程序错误  也会这样

网友B:
没图没真相

网友C:
程序出现错误会导致这种情况,看上面哪一行出现问题进行修改,最后再编译就可以了

网友D:
可能是程序里有bug

网友E:
下面有英文提示,如看不懂英文,你可截图让大家看看

网友F:
什么可能都有,要看error和warning的序号

网友G:
针对你提出的问题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有错误,不能输出,要进行修改;二是没有设置输出,也没有错误;三是没有创建HEX文件。

上图是进行了编释,表示没有错误,没有设置输出创建HEX文件。

此图没有错误,也创建了HEX文件。
希望能帮助你,谢谢分享!

网友H:
图在这求求大佬再给我看看。谢谢

网友F:
reg51.h加不进去,重新创建工程看能不能行,不行就在网上下载reg51.h的头文件与工程文件放在同一个文件夹。

网友H:
引用 网友F:
reg51.h加不进去,重新创建工程看能不能行,不行就在网上下载reg51.h的头文件与工程文件放在同一个文件夹。

好使了,好使了,谢谢

网友I(2021-07-06):
can't open file 'reg51.h' 头文件出现问题,重新编译一下

网友J:
程序有那么多错误,肯定建立不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