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咋样做到电机反转?求指导

楼主:
总共6个按键,左边第一个是开窗,显示屏显示hand1,下面接着的是关窗,显示hand2,后面是停止键,显示hand0,此时电机应该要停下来,右边3个第一个和第二个都是限位开关,比如此时是hand1状态,按一下这两个中的任何一个都会变为hand0,就代表电机停下来的意思,右边最后一个键是模式选择键,可以调到语音模式,此时要是闭合最上面的第一个刀开关,显示sound1,开窗,闭合第二个就显示sound2,关窗,两个都打开就是sound0,代表停止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E=P2^7;
sbit RW=P2^6;
sbit RS=P2^5;
sbit K2=P3^4;
sbit K1=P2^4;
sbit xianwei1=P2^0;
sbit xianwei2=P2^1;
sbit S1=P2^2;
sbit S2=P2^3;
unsigned char code F_Rotation[8]={0x08,0x18,0x10,0x30,0x20,0x60,0x40,0x48};
unsigned char code B_Rotation[8]={0x48,0x40,0x60,0x20,0x30,0x10,0x18,0x08};
uchar xwflag=0;
uchar FB_flag=0;
uchar a1=0,a2=0;
uchar b1=0,b2=0;
uchar c1=0,c2=0;
uchar d1=0,d2=0;
uchar moshi=0;
void Delay(uint i)
{
       uchar x,j;
       for(j=0;j<i;j++)
       for(x=0;x<=148;x++);
}
void delays()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bit Busy(void)
{
      bit busy_flag=0;
      RS=0;
      RW=1;
       E=1;
       delays();
       busy_flag=(bit)(P0 & 0x80);
       E=0;
       return busy_flag;
}
void wcmd(uchar del)
{
     while(Busy());
     RS=0;
      RW=0;
      E=0;
      delays();
      P0=del;
      delays();
     E=1;
      delays();
      E=0;
}
void wdata (uchar del)
{
      while(Busy());
     RS=1;
      RW=0;
      E=0;
      delays();
      P0=del;
      delays();
      E=1;
      delays();
      E=0;
}
void L1602_init(void)
{
     wcmd(0x38);
     wcmd(0x0c);
      wcmd(0x06);
      wcmd(0x01);
}
void L1602_char(uchar hang, uchar lie, char sign)
{
      uchar a;
      if(hang==1) a=0x80;
     if(hang==2) a=0xc0;
      a=a+lie -1;
      wcmd(a);
       wdata(sign);
}
void L1602_string(uchar hang, uchar lie, uchar *p )
{
        uchar a,b=0;
         if(hang==1) a=0x80;
     if(hang==2) a=0xc0;
      a=a+lie -1;
      while(1)
         {
                wcmd(a++);
                if((*p=='\0') || (b==16))  break;
                b++;
                wdata(*p);
                 p++;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IT0=1;
         EX0=1;
         PX0=1;
         IT1=1;
         EX1=1;
         PX1=1;
          EA=1;
         L1602_init();
          Delay(100);
          L1602_char(1,1,'M');
          L1602_char(1,2,'o');
          L1602_char(1,3,'d');
          L1602_char(1,4,'e');
          L1602_char(1,5,':');
        while(1)
      {
             L1602_char(2,6,FB_flag%10+48);
             if(i>7) i=0;
             if(FB_flag==1) {  P1=F_Rotation[i]; }
              else if(FB_flag==2) {  P1= B_Rotation[i]; }
                  else{ P1=0xff; }
                   i++;
                   Delay(100);
                   if(K1==0){ a1=1; a2=0; }
                   if( a1==1&&a2==0)
                         {
                              FB_flag=0;
                               a2=1;
                         }
                     if(K1==1){ a1=0;a2=0; }
                     if( K2==0)   { d1=1;d2=0; }
                      if(d1==1&&d2==0)
                            {
                                    FB_flag=1;
                                    xwflag=0;
                                    d2=1;
                              }
                       if(K2==1) { d1=0;d2=0; }
                        if(moshi==0)
                         {
                                 L1602_char(1,6,'H');
                                  L1602_char(1,7,'a');
                                  L1602_char(1,8,'n');
                                  L1602_char(1,9,'d');
                                   L1602_char(1,10,' ');
                                    L1602_char(1,16, FB_flag%10+48);
                                  L1602_char(2,16,' ');
                         }
                      if(moshi==1)
                   {
                       L1602_char(1,6,'S');
                       L1602_char(1,7,'o');
                       L1602_char(1,8,'u');
                       L1602_char(1,9,'n');
                       L1602_char(1,10,'d');
                       if(S1==0)  L1602_char(2,1,0+48);  else L1602_char(2,1,1+48);
                       if(S2==0)  L1602_char(2,2,0+48);  else L1602_char(2,2,1+48);
                       if(S1==1&&S2==0)  {  xwflag=0;FB_flag=1; L1602_char(1,16,FB_flag%10+48) ;}
                        if(S1==0&&S2==1)  {  xwflag=0;FB_flag=2; L1602_char(1,16,FB_flag%10+48) ;}
                         if(S1==1&&S2==1) { FB_flag=0; L1602_char(1,16,FB_flag%10+48) ;}
                         L1602_char(2,16,' ');
                   }

                 if(xianwei1==0) { b1=1;b2=0;}
                 if(b1==1&&b2==0)
                    {
                            FB_flag=0;
                             xwflag=1;
                             b2=1;
                        }
                   if(xianwei1==1)  { b1=0;b2=0;}
                   if(xianwei2==0)  { c1=1;c2=0; }
                    if(c1==1&&c2==0)
                          {
                                 FB_flag=0;
                                  xwflag=2;
                                  c2=1;
                             }
                     if(xianwei2==1)  { c1=0;c2=0; }
                     if(xwflag!=0)  FB_flag=0;
                         }
                    }

void it0() interrupt 0
{
             moshi++;
              if(moshi==3)  moshi=0;
              FB_flag=0;
}
void it1() interrupt 2
{
             FB_flag=2;
             xwflag=0;
}

网友A(2020-04-03):
我感觉是程序的错误,但不知道错在哪,

网友A:
总共6个按键,左边第一个是开窗,显示屏显示hand1,下面接着的是关窗,显示hand2,后面是停止键,显示hand0,此时电机应该要停下来,右边3个第一个和第二个都是限位开关,比如此时是hand1状态,按一下这两个中的任何一个都会变为hand0,就代表电机停下来的意思,右边最后一个键是模式选择键,可以调到语音模式,此时要是闭合最上面的第一个刀开关,显示sound1,开窗,闭合第二个就显示sound2,关窗,两个都打开就是sound0,代表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