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给单片机供电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20-04-03):
在学校做试验给单片机和电路啊啥的供电都是用开关电源供电,需要拉出好多根线,不美观也不方便。现在想着不用那个开关电源。在淘宝上大概看了看有电源模块的那种,也有一些零部件我放图片了。直接用这些零部件组合起来给单片机vcc,gnd啊就能供电了还是得有电路啥的,不懂.......,如果有相关资料或者这块的原理图求分享!我真的是菜的真实

网友A:
可以买个USB转TTL免手动冷启编程器,带有5V和3.3V供电还有串口功能,直接插到电脑或者移动电源就可以正常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个USB转TTL免手动冷启编程器,带有5V和3.3V供电还有串口功能,直接插到电脑或者移动电源就可以正常供 ...

em.....用那个usb转dc线该怎么做呢

网友B:
usb直接插充电器就行

网友C:
用电脑USB供电,手机充电器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em.....用那个usb转dc线该怎么做呢

USB转DC口输出是5V的,还要再稳压到3.3V,可以买个5V转3.3V的LDO。你是全部在万用板上焊接使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转DC口输出是5V的,还要再稳压到3.3V,可以买个5V转3.3V的LDO。你是全部在万用板上焊接使用的吗?

是的呀,麻烦说的再详细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呀,麻烦说的再详细点

有成品卖的,用不着那么麻烦,网上各种模块,比自己焊成本还低。